清华同方K46C 1.1掉电反复重启求救

楼主(2015-11-12):
大神们怎么修改查那一块给个思路啊。修的没思路了。不会要查软启动吧。一点都不会。各大电感电压都出来了
掉电

网友:
有没亮机呢 是亮机后重启呢,还是不停的复位。BIOS有没有考虑。

网友:
故障现象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你是不是发错板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