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不能完全关机

楼主(2015-11-12):
系统关机后    电源和硬盘 风扇都还会转 要在摁住电源键  3.4秒 才会完全关掉

post_deleted

网友:
来人 啊  帮吗解决下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
就是没有关机。看看那几个转换电压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没有关机。看看那几个转换电压的芯片、、、

也就说是硬件  问题咯 有没有可能是软件 设置问题之类的

网友:
交给专业人士解决吧

网友B:
重装系统,还不行的话就送修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装系统,还不行的话就送修把

重装过系统了    没有用  重装后还是这种情况

网友:
有没有大神 解答下啊

网友:
多半都是BIOS和系统的问题,楼主一一排除,

网友:
硬件的问题 送修

网友C:
等着一直都不会关?

网友:
换WIN8,或者刷BIOS。装WIN7关不了,装WIN8可以。偶尔能遇到这种现象。或者是关机后屏是关了,机器还在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着一直都不会关?

一直关不了

网友:
硬盘的问题,,送修吧,,不要折腾了

网友:
刷BIOS  换系统,再不行就考虑桥吧(电源管理模块)

网友:
关完机还有那些电压?

网友:
自己别搞出更多的问题了

网友:
表示怀疑  是专业人员吗

网友:
把外设拔掉,用U盘进PE看能不能正常关机。

网友:
按开关3到4秒是强制关机的意思

网友:
坏掉了,拿去修吧!你弄不了。

网友:
嗯,bios问题引起的吧?建议还是交给专业人士弄吧?

网友:
个人请考虑送修 一般是硬件问题

网友:
按住开关几秒能强制关机,建议你先排除软件,有些新机子是温斗丝8系统,关机候屏幕马上就关闭了,但是,主板要等一下才回关闭,你

网友:
这种问题交给专业人士吧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这个好像是南桥或旁边的电阻有问题 遇到过

网友:
找维修人员来吧,不是专业的可能会把故障放大

网友:
EC BIOS 南桥

网友:
换系统试一试,不行的话刷BIOS试一试,

网友:
先排除系统,如果不行刷一下一般都可以的了!

网友:
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我是大酱油的

网友:
是不是win8系统啊?

网友:
BIOS问题,刷到好吧

网友:
先刷个BIOS,不行就是硬件的问题了。找专业人士维修吧

网友:
刷BIOS试试 加油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