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USB小板 网卡小板失效终极解决方法

楼主(2015-11-12):
起先拿过来说USB 3.0不能用 网卡不能用 有线无线 全部都不能上网 然后拆机 看了看 认为是小板的问题 就报换小板150元 然后第二天小板到货装上去 淘声依旧 准备换桥
先加焊了下 风枪 试下 还不行 准备BGA 然后拆电池 在这时 想起 还没有清空过CMOS电池呢 故 又装起来 试下 我擦 竟然好了 是BIOS清空下就好了 通病呀 在网上找一圈 都说这个问题 但没人提出终极解决方案呀。
通病

网友:
谢谢楼主。我也少走了弯路

网友:
还有这种通病呀!!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
绕了一大圈,学习了

网友:
短接小电池还是刷BIOS?

网友:
碰到过 解决不就好了吗

网友:
今天刚好遇到,刚想刷bios的 灵机一动,先论坛看看,一下就看到你这个 果然放电解决了, 到现在还是很疑惑 USB供电不出 难道是曾经短路保护了吗,疑惑疑惑,,,,,,

网友:
所以还是没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放电解决 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是重新刷BIOS了还是扣电池清零?

网友:
以后记得这个通病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