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神舟M9WE15显示器怪问题

楼主(2015-11-12):
手头有一显示器,拆机后毕节屏线,显示白屏,按理说,接上屏线应该显示,但是接上屏线,指示灯闪烁,哪位i高手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我前天碰到个和你一样的问题一样,我的驱动板供电的原因;原驱动板配原电原板,和你说的一样,用原驱动板和我的通用电源板接在一起就可以。

网友:
电源电压稳定吗

网友A:
原电源板驱动板,上面都有12V空针,我在12V空针上飞线连在一起,亮机,解决了。

用客户的电源板和我的通用驱动板也是同样的问题,连12V就OK。

正常是驱动板测得供电电压5.2V与飞线的15.1V,没飞线供电电压4.9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电源板驱动板,上面都有12V空针,我在12V空针上飞线连在一起,亮机,解决了。

之前我都弄好了,就是信号接不过去,显示无信号。我在驱动板上加焊了主芯片就成这样

网友B:
之前我都弄好了,就是信号接不过去,显示无信号。我在驱动板上加焊了主芯片就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电源板驱动板,上面都有12V空针,我在12V空针上飞线连在一起,亮机,解决了。

你电话是多少,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都弄好了,就是信号接不过去,显示无信号。我在驱动板上加焊了主芯片就成这样

那主芯片是不是也坏了

网友C:
白屏一般都是少电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都弄好了,就是信号接不过去,显示无信号。我在驱动板上加焊了主芯片就成这样

不会把主芯片给加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屏一般都是少电压的

不是i白屏

网友:
重新加焊主芯片,不行就换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把主芯片给加坏了

不会,你电话多少,小弟电话请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你电话多少,小弟电话请教下

加Q2935600559

网友:
问题解决了,电源板当时有问题,我给换了几个2手的配件,其中有个10V 1000uf的电容导致的

网友:
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问题,我解决过这样的问题:电源高压一体板电压也正常,就是指示灯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