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 型号SVE14AE13T

楼主(2015-11-12):
索尼
笔记本
型号SVE14AE13T
开机一直提示 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 把硬盘拆了,开机试试看,但结果照样是提示这段英文。。。。
笔记本

网友:
硬盘是不是好的!

网友:
换硬盘试过了吗 ?

网友:
你BIOS里的设置是不是改了?恢复默认试试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测下硬盘有没有坏

网友:
这个的意思是找不到系统。硬盘坏了或者没有硬盘都会有这个提示。

网友:
人家本来就是提示没发现系统啊,,拿掉硬盘当然一样啊,,首先看看硬盘是否是好的,或者是不是系统的问题,(能不能重装系统),有些cmos也会导致的

网友:
楼上说的都 有可能 一个一个问题的排查,很好找出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