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掉电

楼主(2015-11-12):
    联想U310,板号LZ7,板载CPU,SLJ8E南桥,集显,问题是开机掉电,有时刚进系统就掉,有时看视频看一完才掉电,美国联想官网下载的BIOS刷过,干过温控,加焊过南桥,求维修思路。

补充内容 (2015-11-13 09:30):
已修复,刷BIOS

网友A:
我手里面有一个开机黑的 没有搞定 兄弟有没有遇到过啊 指示一下

网友B:
有没有CPU后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CPU后面电容

什么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面有一个开机黑的 没有搞定 兄弟有没有遇到过啊 指示一下

大哥我是发求助贴啊。。

网友C:
换个SLJ8E的南桥试试看?

网友D:
cpu供电加电容试试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SLJ8E的南桥试试看?

X宝买了个BIOS搞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加电容试试看啊

X宝买了个BIOS,OK了。

网友C:
楼主,你可以把你的BIOS程序分享给我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可以把你的BIOS程序分享给我们吗?

我是刷这个BIOS好的,您试下

南桥SLJ8C IO it8518e 板载CPU I3-3227-U310 BIOS可以亮机(修复掉电).zip

网友F:
这种要用编程器刷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要用编程器刷才行吧?

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X宝买了个BIOS,OK了。

那分享到论坛啊,我好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分享到论坛啊,我好给你加分

已上传。。。

网友:
很久没回帖子。 这个不回不行。 【迅维】  下了好几个 BIOS  都不行。  读取 BIOS  和 内存  的信号 都有中断, 不出集显。  最后 刷LZ 这个好的。

网友:
看来真是有必要学习合成BIOS了 不然混不下去

网友:
EC BIOS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先刷的BIOS不对吗?

网友:
联想BIOS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