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华硕PRO86S苦 逼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5-11-12):
前两天客户拿来一台华硕pr086s说是不显示。拆开一看主板上独显旁的固定螺帽掉了测显卡不短路 心想估计是显卡空焊 二话不说加焊显卡 然后试一下 涛声依旧。难道是显卡烧坏了?就在这时突然一不小心碰到南桥{PTD2156}发现南桥非常烫 要知道我只是插电 并没有通电啊。量南桥电感16欧果断不对 桥挂了 拆掉之后再量尼玛还是一样可调电源3V烧鸡 网卡芯片发烫 测量尼玛网卡也挂了拆掉之后电感阻值正常 正好料板有个一样的南桥一个小时之后拆掉换桥结束。本来以为这下应该好了吧 通电电流0.1不触发 顿时一股坑爹气息扑面而来,故障变了。
好吧淡定 量电感没3V 5V顺着查到tps1020芯片 [说真的本来也是接触维修不到一年 野路子出身 这时候已经完全是瞎搞了,凭感觉。]中间过程不说了这个太麻烦【这个芯片很特殊双供电24 6脚都是主供电小伙伴注意啦】结果发现是主板PGB的孔不相通 估计温度高造成额 找个19V飞线。。。开机熟悉额LOGO界面出现。
如果你认为维修到此结束那就错了进系统20分钟都进不去本来以为是系统问题C盘没资料给他装一个系统,但是每次都是装到最后死机,什么系统 bios 之类各种方法都测试过都不行 【本人对装系统还有点心得一般不是主板问题都能鼓捣好】难道是换的桥不行?好吧 再买一个桥换上去 涛声依旧 。累觉不爱 特发此贴 求助!!!

网友:
补充一下 硬盘什么的也换过 个人觉得主板问题 应该还在南桥那里  但是我是野路子 查电路不在行 这种机器也没有图纸

网友:
奸若磐石,修好收到钱的和修不好收不到钱的拉通算没什么效益的,白忙活。

网友:
估计以后我也是那样了。。。。

网友A:
就当桥是好的。网卡声卡都不要。BIOS你换了。去掉温控。查电路重要信号电压,这样的特别是电压偏低,上拉问题。其他的其他就只能你自己慢慢找。

网友B:
装系统慢 我遇到过一个HP笔记本的  用万能电源和山寨电源都是慢的一比  后来用了原装适配器后速度飞一般的感觉  你这台可以查下主板的各大供电 辅助供电正常不  别急  跟客户沟通下 宽限点时间  点根烟 慢慢琢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当桥是好的。网卡声卡都不要。BIOS你换了。去掉温控。查电路重要信号电压,这样的特别是电压偏低,上拉问 ...

没图纸这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系统慢 我遇到过一个HP笔记本的  用万能电源和山寨电源都是慢的一比  后来用了原装适配器后速度飞一般的 ...

累觉不爱 他么LED灯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