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7a开机不亮外接亮

楼主(2015-11-12):
我是新人这种情况是显卡的问题还是屏线还是屏啊求各位大神给个提示

网友:
几种可能你都知道了,换了再说 替换法是最快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暗屏,在换屏试下再说

网友:
只能说都有可能,显卡机率大。屏线少。还有其他可能。

网友:
显卡问题大多

网友:
显卡  高压板   屏线   有的是要专用的屏

网友:
换屏一试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