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笔记本不充电 开机报错

楼主(2015-11-12):
    DELL N4010笔记本不充电 开机报错

     88731已换  各位大神解答下 该怎么搞  88731脚位电压正常

补充内容 (2015-11-13 10:34):
8脚 电流检测 这个要多少没电压   这个要有电压么

补充内容 (2015-11-13 11:59):
已经解决充电问题了  刷EC BIOS 刷了可以充电了  但是开机还是要报警 这个问题谁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A:
适配器不能被识别,换个适配器试一下

网友B:
你那不是报电源错吗?用的是原装电源吗?DELL要原装电源才能充电,用的是原装电源的话,查下电源识别信号是否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不能被识别,换个适配器试一下

适配器已经换过了

网友:
这个就是充电器不对啊
要用原装电源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那不是报电源错吗?用的是原装电源吗?DELL要原装电源才能充电,用的是原装电源的话,查下电源识别信号是 ...

ISL88731的电源识别信号是哪个啊

网友:
用原装的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ISL88731的电源识别信号是哪个啊

图片中88731的2脚是适配器检测,13脚ACOK开漏输出高阻态由88731LDO上拉。查一下适配器中间针到EC的线路。

网友:
这个要原装充电器啊

网友:
这个就是充电器不对. 再换个试试。。

网友:
我遇到一个换屏的.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我将电池取下,然后在上回就没提示该信息了.我碰到的是超简单的故障. 是联想E431

网友:
这些机型都挺麻烦的 啊

网友:
我这个适配器上到其他的 机器都没问题

网友:
lz最后解决木有?

网友:
最后什么问题?  修好没

网友:
好了没有啊,说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不是报电源错吗?用的是原装电源吗?DELL要原装电源才能充电,用的是原装电源的话,查下电源识别信号是 ...

你这问题应该是电源识别信号不正常,你从电源口的那根针对着电路图查下去会有惊喜的

网友:
是不是接口的问题,和主板连接的

网友:
检查电源侦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