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50刷完BIOS电流1.3左右不亮

楼主(2015-11-12):
求大师知指导,该换的BIOS都换了一遍。

网友:
问的太笼统了,看电流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不装内存电流到多少

网友:
之前电流不一样吗?

网友:
如果是BIOS的问题就继续刷。

网友:
原来是什么情况?如果不上1A后刷了就有1.3,大多是BIOS问题了。这BIOS你就自己合成或给钱别人合成。

网友:
bios 哪里来的啊?和合成的能用啊

网友:
有待学习呀  说的  看不懂

网友:
那就不是bios的问题了(如果改换的bios都换了的话)。。就要看看是不是其他的问题了

网友:
显咔正常吗

网友:
原故障是什么 刷BIOS前后电流是否一样 ??说的不是很明确 先排除是不是BIOS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