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 花屏求肋

楼主(2015-11-12):
东芝C600 花屏,开始背景淡红色,花屏。客户说换过屏线和屏,我就给换了个全新的显卡,换过后,淡红色没有,还是花屏,请大家给拿个主意

网友:
换下内存试试呢

网友:
仔细查,,屏到主板的LVDS信号到显卡的线路有没问题。。外接是什么样子的  。。屏的码片有没有正确识别到。。。HM65的LVDS信号有一部分是到南桥的

网友:
楼上说得好,你显卡已换,LVDS有可能是由桥转发来的,先换个内存与U试试。

网友:
查下LVDS信号

网友A:
换了一条内存,涛声依旧,外接正常显示。看电路图,LVDS直接去的屏线接口

网友:
显卡,屏线,,屏。 内存 系统。。一样样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一条内存,涛声依旧,外接正常显示。看电路图,LVDS直接去的屏线接口

测屏线借口阻值看看

网友:
你这个是三分屏  通病屏有问题

网友:
好像有斜线,,这个估价是屏本身的

网友:
你换屏测过没,

网友:
这个问题是屏,你换屏就好了,我遇到过

网友:
东芝的问题有些很怪的

网友:
估计是屏也有问题楼主换了看了没

网友:
换台电脑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换显存了  看看有没掉件

网友:
内存和CPU换下看看!这问题很头疼

网友:
有显示的 风险好高的~~信号问题 好好排查 我也是新手  加油亲

网友:
楼主修好没什么问题

网友:
说不定是码片问题,

网友:
已查到问题,换了个新屏,不花了,

网友:
由于最初试过新屏也花屏,换完显卡后就没有再用新屏试。看来显卡和屏都有问题

网友:
外界正常吗

网友:
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是不是桥有问题呀!!!

网友:
这种花果断显存吧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2015-12-22):
我也正搞这台机 问题给LZ一机 换了两条屏线 几块屏 还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