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P0903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2015-11-12):
ASP0903如何判断好坏  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先判断 本身有无短路    在看供电 e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判断 本身有无短路    在看供电 en

有en  有vcc  然后呢?

网友B:
首先测量下本身工作条件一般是供电  EN。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测量下本身工作条件一般是供电  EN。

vcc 12v  en  3.2v

网友C:
供电,EN都正常,直接更换排除。这个坏的较少,华硕板上的ASP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EN都正常,直接更换排除。这个坏的较少,华硕板上的ASP芯片。

手上没有这款芯片 就是想确定是不是这块坏了  除了这两个管脚还有那个管脚可以测量好坏

网友:
看看有没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