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怎么恢复

楼主(2015-11-12):
回收站删掉的文件要怎么恢复

网友:
数据恢复软件这么多  差不多全可以

网友:
用数据恢复软件咯

网友:
原来如此,我是新手,我还以为就只能恢复C盘D盘EF盘

网友:
你恢复出来啦???

网友:
有专门恢复软件,网上搜下吧,也可以用一些通用的恢复软件。

网友:
diskgen应该可以吧

网友:
那软件是分区工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