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0-70无线网卡如何开启求助与大家

楼主(2015-11-12):
接到一台联想笔记本,客户说无线WIFI搜不到 提示关闭状态,
于是有如下操作:1:用键盘上FN+F7想开启,但无效,单独按F7也无效(不知对不对)  2:于是重新装过系统,也无效,
拆下无线网卡想强制开启,但是拆下一看,此无线网卡有点特别,没办法只有发帖求助坛友们,不知哪位师傅碰到过,希望给与帮助,先感谢啦

上无线网卡图,大家看看,或者能否指点一下,如何强制开启也行,衷心感谢

补充一下:问题已经解决了,感谢大家的帮助,谢谢你们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网卡  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
有时间BIOS清零  刷个BIOS试试(在没有网卡替换测试的情况下)

网友:
下个电源管理驱动就OK了

网友:
强行开启看图纸

网友:
有没硬开关

网友:
好像是B面也就是下图中的右边数过来第3针为开启

网友:
那一排多的 从左到右的第二跟 切了

网友:
见过联想  不下载电源管理芯片驱动   就是硬件开关没有用

网友:
热键和电源管理装了没

网友:
是不是热键没装,没问题不要去刷BIOS

网友:
这个需要安装热键的

网友A:
先说句 :很感谢这么多维友给予帮忙,给予指点,无线网卡已搞定,

搞定步骤是这样的:首先在解压系统的时候,将全部驱动都去掉,之后安装好系统后,在将驱动一个一个的安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将电源管理驱动要装上,重启电脑后,WIFI连接正常,
在这特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帮助  谢谢啦

网友:
装联想电源管理驱动可以开启,要原装的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去联想官网下载驱动  电源管理

网友:
典型的电源管理驱动没有安装

网友:
晕     肯定要先换系统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说句 :很感谢这么多维友给予帮忙,给予指点,无线网卡已搞定,

搞定步骤是这样的:首先在解压系统的 ...

我给笔记本装系统没见到有电源管理驱动啊

网友C:
这种用组合键无法开启吗??是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用组合键无法开启吗??是驱动的问题吧

无法开启 要安装电源管理驱动就OK了

网友:
这个是现在新式的无线网卡,一般要装上电源管理就可以了,,

网友:
热键需要驱动的,跟ASUS一样

网友D:
  一般bios还原默认设置就好了

网友:
没见过  第一次遇见啊   学习了

网友E:
楼主 你怎么解决的 求教方法啊

网友F:
联想的本子先得排除驱动。 比较恶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bios还原默认设置就好了

感谢你的参与 这个BIOS恢复已经试过了,还是一样,安装电源管理驱动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你怎么解决的 求教方法啊

我已经在帖子中给与回复说明了 ,安装系统后一个一个的打上驱动,最主要的是将电源管理驱动安装上,重启电脑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联想的本子先得排除驱动。 比较恶心

是啊 联想笔记本驱动有点繁琐 最终打上电源管理驱动,解决了  谢谢你的参与

网友G:
应该把BIOS还原一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把BIOS还原一下就可以!

感谢你的参与 这个BIOS恢复已经试过了,还是一样,安装电源管理驱动解决了

网友:
电源管理驱动吧

网友:
联系软开启  电源管理驱动

网友:
一定要安装联想电源驱动

网友:
有时候是bois关了

网友:
这个遇到过,百度上有,装驱动

网友:
电源管理驱动没装的状况就是这样 这种无线网卡很少坏

网友:
应该还是电源管理驱动没安吧

网友:
电源管理驱程

网友:
电源管理驱动是在官网下的吗

网友:
真没遇到过电源驱动问题。。唉,见识少莫怪莫怪。还有这无线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给笔记本装系统没见到有电源管理驱动啊

电源管理驱动是看不到的,在官网有下的

网友:
我碰到过联想的超极本,无线不能用按F7也不能用!后来换了块硬盘装系统测试,安上电源管理好了!更神奇的是把客户原来的硬盘装上去也能用了!要知道客户原来的硬盘无线本来打不开的!!!!!!!!!!!太奇怪了!

网友:
联想的机器大部分都要装这个驱动的。。。

网友:
联想的机器你不装电源管理,有时候无线网卡是不能开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