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Mac 安装win7(新手必看)

楼主(2015-11-12):
首先把U盘插入USB接口,然后按照下面继续

下面的我就不用教了吧

1、首先在U盘\BootCamp5.0\BootCamp\setup.exe(注:14年之前的机器都安装BootCamp5.0)或者BootCamp5.1\BootCamp\setup.exe如果安装驱动提示该版本不支持此机型那就按第二个步骤安装驱动
2、找到U盘\BootCamp5.0或者\BootCamp5.1\BootCamp\Drivers\Apple\BootCamp 双击BootCamp这个文件安装即可

网友:
兄弟如果u盘不启动呢,,

网友:
没发完整今天给你们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