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 掉电

楼主(2015-11-12):
联想u410  插内存掉电  ,拔掉内存不会掉  ,有木有通病?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A:
当然有了,显卡问题!!

网友(2015-12-16):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了,显卡问题!!

确实是显卡问题

网友:
真是显卡问题吗,怎么分析的

网友:
bios
刷个程序就好

网友:
刚刚修了一台U410 0.7左右掉电 动一下内存偶尔能点亮   刷BIOS解决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故障

网友:
我的是有时候0.8风扇不转屏幕不显,有时候0.8掉电,是不是故障和你的一样啊

网友(2016-01-17):
加焊南桥芯片应该收多少钱合适?

网友:
收130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