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示波器测笔记本主板有没有读屏

楼主(2015-11-12):
大家好 我是新手  不知道怎样用示波器测量笔记本已经亮机  如何读屏、

网友A:
直接量edid就可以了 有动作就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量edid就可以了 有动作就读了

图纸上找不到?能给个具体的信号么???或芯片发出的脚位名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上找不到?能给个具体的信号么???或芯片发出的脚位名称?

屏接口处。。。

网友:
屏接口处 电压1-2V 时基100-200us 下降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量edid就可以了 有动作就读了

大神没找到你说的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神没找到你说的信号

sony 的部分主板没有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 我这边一般都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ny 的部分主板没有

这个图是仁宝的

网友:
38 40 应该就是了  换了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