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14脚没有对地阻值,也就是1.也无3.3V待机电压

楼主(2015-11-12):
这种情况估计是南桥坏?

网友:
开路 跑线吧

网友:
这种情况3.3VSB到南桥之间开路断线了。

网友:
没有对地阻值,,,不一定是南桥吧

网友:
再测一下USB的阻值判断就知道是南桥坏还是断线了

网友:
对地是OL还是值很小    OL就是断线了   值偏小就是短路了

网友:
没有对地阻值,和南桥坏的,几率不大吧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空焊

网友:
不是断线就是你的测量方法不对

网友:
对地无穷大跑线

网友:
PCI A14是3.3VSB 直接拉过去的  怎么会想到南桥坏?  哪跟哪

网友:
不一定是南桥坏

网友:
不一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