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Q70 板号ba41-00727a 触发未完成

楼主(2015-11-12):
按开关电流上升到0.049不动,求助
三星

网友:
条件都没查就这样写出来了 差评

网友:
话说你写的真简洁。也没有写自己的维修思路
0.04 你查下出来哪个电压了。看二级转换电压出来几个

网友:
测量一下,缺少什么电压

网友:
有触发动作,那基本都是南桥问题,查下RTC电路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ec'有没有打开后级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