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H-POPEYE-H61-UATX2.10

楼主(2015-11-12):
HP 品牌机。问题是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反复重启。刷了就好。

H-POPEYE-H61-uATX 2.10.rar

网友:
先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2015-12-12):
楼主威武,果然一刷就好

网友(2017-07-30):
能不能和1.00通用呢我的是1.00开机五声报警

网友:
主板板号:HP-H-POPEYE-H61-UATX:2.10,已经刷亮机了,谢谢!

网友(2017-09-15):
我的怎么刷了还是一样的呢,刷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2017-11-21):
我的插不插内存都报警,刷了bios 一样一样

网友:
我的是2.00 刷了还是一样, 不装内存报警5声,装上不会重启,也不会断电

网友:
为什么不能下载啊   抱歉,本版块下载附件 下载分-2, 下载+1,本操作后您的下载分将不足 5 分
[ 迅维网 首页 ]

网友(2018-03-31):
请问2.00的可以使用吗?我的主板开机显示无电压,!!

网友(2018-05-03):
白色贴纸条码多少的?? --001结尾的

网友(2021-06-01):
果然好用  谢谢楼主

网友(2021-10-27):
H-POPEYE-H61-uATX 2.10 有用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