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N102S

楼主(2015-11-12):
拿到机的时候上电测试,一亮屏刚看见LOGO界面就马上掉电,那就拆开主板测吧,取出主板上电测试没有出现掉电现象,估计是捡到宝了,报了240,打发客户走人,一步一步来测看是哪里出现了故障,全部装好除键盘没装,开机一切正常,装上键盘马上掉电,看了一下键盘应该是进过水的,明天想想怎么跟客户说吧,很简单的一个帖子,给新手们看看。

网友:
因键盘进水,导致的故障,估计换了就行好

网友:
键盘引起的掉电倒是没有遇到过,键盘引起的不触发还是修过不少

网友A:
把键盘给切了(隐蔽点的地方),,然后说修好了发现键盘不好用,当着客户的面试

网友:
修好了,键盘也是坏 ,哪坏,呵可断线

网友:
他自己知道进过水啊

网友:
换键盘咯,直接给客户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键盘给切了(隐蔽点的地方),,然后说修好了发现键盘不好用,当着客户的面试

这个高呀 其实无需这样 不装就行 客户应该知道键盘进水的

网友:
学习了,好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B:
收人家这么多,送个键盘总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人家这么多,送个键盘总可以吧。

等会再跟他商量商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