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6CM 待机5V正常,没有3.3V

楼主(2015-11-12):
华硕K56CM 待机华硕K56CM 待机5V正常,没有3.3V,开机后电流上到0.33就停住了,这时3.3V才出来,是不是待机的时候只有5V呢,CPU供电也不出来,这个只有点图,没有图纸,好难找信号,有哪位修过这样的机

网友A:
干干桥   或者刷下BIOS  试试

网友:
可以找这个机器的时序看看

网友B:
这机器CPU散热贴片照成电容电路好像是通病

网友C:
有些电路是这样设计的,不要纠结3,3vl ,出来了就好了,,查查后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CPU散热贴片照成电容电路好像是通病

没放散热片也不行,没发现明显的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干桥   或者刷下BIOS  试试

桥还不想干,想查查些电路,又没有电路图,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电路是这样设计的,不要纠结3,3vl ,出来了就好了,,查查后面

后面的就到CPU供电了,没电路图啊,正在努力现在

网友E:
没U电那就看U电条件。35V能最终出来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放散热片也不行,没发现明显的短路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0762-1-1.html  看看这个帖子,是否对你有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0762-1-1.html  看看这个帖子,是否对你有帮助

这个板跟里边介绍的不一样的,我也注意看了,我这块板旁边没有电容,这几天一直没时间搞,得慢慢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U电那就看U电条件。35V能最终出来就行。

要是有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跟里边介绍的不一样的,我也注意看了,我这块板旁边没有电容,这几天一直没时间搞,得慢慢查了

嗯,华硕的机器是不太好修,慢慢修吧,期待你把修好,发个贴子让大家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