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不启动

楼主(2015-11-12):
ATX电源有5v待机电压,绿线也有5v,短接绿线不启动,电源为KA7500B和LW339N的,测量KA7500B第四脚待机有4.3v,不过16脚也有2.3v电压,按说应该为0.5v左右的电压,测量过所有元器件,都没问题,在测量三极管的时候,只要表笔一触碰三极管的脚就有哧哧的响声,声音很小,就是不知道那发出的声音。换过339也不行,估计应该在输出5v和12V之间的问题,但是就是查不出来,请高手指点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楼主可测一下7500各脚在短接绿线前和后的电压,发上来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
电容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7500的12脚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12V)替换其滤波电解看如何?

网友B:
7500b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待机   0        2.3    0.1     4.3      1.5     3.5      0       2.3     0       0      2.3      12.8   4.9      4.9     4.6    2.3
短接绿线后    0        2.3    4.8     0         1.5     3.5      0       2.3     0       0      2.3       12.8   4.9      4.9    0       2.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测一下7500各脚在短接绿线前和后的电压,发上来大家帮你分析.....

7500b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待机  0      2.3    0.1     4.3      1.5     3.5      0       2.3     0       0      2.3     12.8   4.9     4.9    4.6    2.3
短接绿线后  0      2.3    4.8     0         1.5     3.5      0       2.3     0       0      2.3       12.8   4.9      4.9    0     2.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500b            1       2       3        4        5         6        7       8        9      10     ...

楼主重点查两个推动管,两个开关管和他们各极连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重点查两个推动管,两个开关管和他们各极连的电阻.......

哦 多谢大侠的指教 我试试 有什么问题再联系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 多谢大侠的指教 我试试 有什么问题再联系您!!!

期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
应该是主变压器那一路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期待你的好消息......

非常感谢,真是服了,高手果然不同凡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真是服了,高手果然不同凡响!

故障锁定了没有,修的怎么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真是服了,高手果然不同凡响!

看来胜利在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故障锁定了没有,修的怎么样了?

修好了!多谢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来胜利在望,......

修好了,多谢您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多谢您的指点!

既然修好了,说说是哪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多谢您的指点!

分享一下呀......

网友E:
吱吱响一般都是2个开关管没正常工作,估计一般就是那2个启动3极管周边的元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吱吱响一般都是2个开关管没正常工作,估计一般就是那2个启动3极管周边的元件问题。

打错了吧启动应该为推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多谢多谢!

楼主分享一下哪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