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80 仁宝 LA-7987P

楼主(2015-11-12):
公共点短路,拆机时发现CPU散热片堵满灰尘。怀疑散热不良温度过高击穿导致短路。直接拆了CPU供电上管  集显上管,测量公共点还短。拆掉CPU供电电容,不短了。料板上拆了换上去,打阻值正常,装回元件。开机电流刷刷上去,故障修复。

小弟不才,勿喷勿喷,公共点短路,散热片堵死的,应该都是这个毛病!

网友A:
大短你这样搞?为什么不先打值,磨刀不误砍柴工。

网友B:
CPU供电电容好多个,最好指出来是哪几个,上个高清图,让我们这些菜鸟看得舒服点。

网友C:
是不是大短路啊,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大短路啊,这种

是的  短路保护  没待机电压   而且 上官是软击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短你这样搞?为什么不先打值,磨刀不误砍柴工。

开始就打了 所以我才说公共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电容好多个,最好指出来是哪几个,上个高清图,让我们这些菜鸟看得舒服点。

你也太低调了吧!

网友:
短路还不好修啊

网友:
思路是正确地,没看出来那里不才啊

网友:
拆机通过分析就能锁定方向,厉害啊

网友E:
技术    不错,,借问下收了多少钱

网友F:
今天我遇到一台华硕也是烧不出 就是上官软击穿 慢慢拆 烧鸡U发烫(板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我遇到一台华硕也是烧不出 就是上官软击穿 慢慢拆 烧鸡U发烫(板载)

显卡软击穿遇到过没有

网友G:
CPU的供电上管坏了,滤波电容有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的供电上管坏了,滤波电容有坏的吗?

有一个软击穿 , 电容也坏

网友:
菜鸟修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术    不错,,借问下收了多少钱

网友:
楼主,好经验,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H:
楼主,一般我第一时间就想到烧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楼主,一般我第一时间就想到烧机

烧鸡 有风险 我喜欢一个一个断开来判断 虽然浪费时间 但是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始就打了 所以我才说公共点短路!

我不是说公共点的对地值,你不是拆了很多场馆吗?短路直接击穿的话量的出来的,一般下官一起穿,直接锁定故障点,或者直接烧鸡。

网友:
这地方,烧CPU漏波电容,,上管没烧吗,,,还有U没烧吗,,G480 三代U,,也可以上二代U,,我碰到两例烧CPu了,

网友:
晕,公共点阻值为0基本都是电容短路

网友:
     还有这样的 我想你是怎么这么肯定是CPU那里短路了

网友:
真还不是一般的高手 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鸡 有风险 我喜欢一个一个断开来判断 虽然浪费时间 但是安全!

费时不好,有的本来就烧了,等你一个个拆完了,到时比如cpu也坏了,到时客户不修了,不是浪费时间了吗

网友:
原来是CPU供电上管击穿,难道CPU没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