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苹果的笔记本开机不显示,求帮助

楼主(2015-11-12):
仿苹果的笔记本开机不显示,求帮助,电流到0.8 不动,师傅说这种笔记本0。8就应该亮了,但是我接外接不显示,内接也不显示

里面没有显卡就一个黑色的BGA封装的模块,和集成的CPU,,,这种怎么弄,加焊,CPU还是那个黑色的模块啊

网友A:
测下电压先   不要盲目的加焊 以免故障扩大

网友B:
这假苹果电流上到0。6~0。7就基本能亮机了,应该内存 cpu,或者你试试测试卡瞧瞧

网友C:
没遇到过  电压都查过了吗 。。。。

网友:
还是先看看板号吧

网友D:
这期间,电流有跳变吗

网友:
试着刷下BIOS  论坛有很多的

网友:
高仿机  没图纸  点位  blos 都找不到

网友E:
上次修一台掉电BGA就不显示了。    重做CPU 都不行。    小心点

假苹果C35 mb 1.2亮机备份.zip

网友:
内存坏的很多

网友:
难修,自已看着办把

网友F:
主要看电流跳变 我有这个主板 可以低价处理哟  LED 高压在主板里面一个黑色的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要看电流跳变 我有这个主板 可以低价处理哟  LED 高压在主板里面一个黑色的模块

那个黑色模块,能不能上BGA啊,感觉和显存差不多的玩意

网友G:
那个黑色的应该是桥吧
这种机器在维修中很麻烦 可以简单测试下刷个对应BIOS试试
类似的山寨本子我加焊U好过

网友:
放电试一下应该会好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下呗

网友:
那个黑色的功能跟南桥功能类似 0.8有跳变应该是亮了  检测下屏接口 有的不支持外接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电压先   不要盲目的加焊 以免故障扩大

电压都正常,大小写都可以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假苹果电流上到0。6~0。7就基本能亮机了,应该内存 cpu,或者你试试测试卡瞧瞧

手上没有诊断卡,看电流确实应该亮的,今天弄那个黑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遇到过  电压都查过了吗 。。。。

电流已经看了正常的

网友:
换屏线阿字数

网友:
板号:BOTTOM C31 MB REV1.3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期间,电流有跳变吗

有跳变,这种估计已经亮机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上次修一台掉电BGA就不显示了。    重做CPU 都不行。    小心点

非常感谢你的BIOS,,

网友:
确实是,内存我换了自己的内存还是一样,内存排除了
估计就是显卡和BIOS的其中一个了

网友I:
那个黑色的是GFX 南桥吧   这个板子 有个高压小板容易烧   你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黑色的应该是桥吧
这种机器在维修中很麻烦 可以简单测试下刷个对应BIOS试试
类似的山寨本子我加焊U ...

非常感谢回复,今天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就用风枪吹一下那个黑色模块试试,,感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那个黑色的是GFX 南桥吧   这个板子 有个高压小板容易烧   你看下

里面拆开就2个版块,一个是巴掌大的主要模块,还有就是一个 USB声卡的小板,请问你说的高压版块在什么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H:
里面拆开就2个版块,一个是巴掌大的主要模块,还有就是一个 USB声卡的小板,请问你说的高压版块在什么位 ...

屏线  到主板会分出一根线  你看下 好像在右边的位置

网友:
不要乱动,先刷个BIOS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H:
非常感谢你的BIOS,,

亮机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