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5-11-12):
本人的硬件维修,全是看视频自学的,不是很精通,互相学习交流,见笑。
显示器修完有些天了,一直忙,没空发贴,型号忘记了。很多都忘记了。。。。。
送来的时候,接VGA线,电源指示灯,一会绿,一会黄,就是不显示图像。按菜单键,有时有以下图像

我说驱动板坏了,报价N,同意维修。因为忙,让顾客放修。。。。。。。
自己猜测,一是驱动程序mcu坏了,二是驱动板坏了。想先刷下看看。
准备拆机的时候,发现此显示器,有两个接口,心思,会不会接口坏了?换AVI试试,结果正常显示。
总不能卖个转接头吧,那样就赚不到什么,想到有个教程,AVI飞线VGA的,心想自己也试试。拆机。。。。
拆机有一点要注意,这个盖子要拆开,下有四棵螺丝。

电源一体板,看起来很正常,不管。

驱动板也没明显损坏的地方。找了半天,没找到以前看到那个飞线教程,囧。。。忘记放哪了。。
没办法,先测下VGA接口的对地阻值吧。。。这一测,还真测出问题了,发现有个引脚,对地短路了。。又忘记哪个脚位了。不好意思。不过绝对不是接地的脚,顺着这个脚,发现问题所在。。两个二极管挂了。。换上后OK,图中所标位置。。

文化不好,初中毕业,语文作文不行,看不懂见谅。

网友:
dvi可以,vga不行,是因为vga的保护二极管短路了?

网友:
这个是HP W2009F,这种情况也遇到过

网友:
lz.ayi是什么接口?

网友:
这种问题很常见

网友:
AVI当时没弄明白,看图才知道DVI。准备看AV线怎么接VGA的,结果。。。

网友:
楼主这个故障,会导致显示器指示灯一会绿一会黄吗

网友:
这种问题总会遇到~

网友:
又学到技术了

网友:
我驱动板真的修不好,我太弱了

网友:
修不好就换。可以多要钱。换主板的一般都是高压电来的。要不然就是联想机器。AOC代工的那个爱坏。我有的事一样的驱动板。一般都不好修。

网友:
应该是DVI接口吧

网友:
有图纸可修 没图纸就凭感觉经验来

网友:
那2个小管子 可以直接拆了!

网友:
这下又整便宜了,VGA接口坏的少

网友:
AVI    。。。厉害   明明就是DVI

网友: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 就把那个VGA口那里的八角芯片与dvi旁边的八角芯片互换一下  遇到好多都是这样

网友:
这个是vga信号的h  v  同步信号被短路了。

网友:
楼主的AVI错了吧,应该是DVI......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好乱。。。

网友:
楼主在哪看的视频,共享下

网友:
我以前也有遇见这个问题 换了那两个二极管就好

网友:
这机器毛病很多,高压包,灯管,哎

网友:
这个应该是VGA电路上的元件短路了。。。

网友(2015-12-18):
我以前也修过一样的故障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楼主要是总结语言的技术再高一点就好了!维修经验不错,又学到了一种思路!

网友:
求高手带,小小白一个

网友:
楼主 这个 我一般直接去干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