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求助,EP1123液晶编程器怎么用?

楼主(2015-11-12):
三年前买的,一直也没用,最近终于碰到液晶程序问题,但这个东西实在是不会用,连怎么给它通电都不会

那个一头VGA一头直插的线是做什么用的?

这东西是在线编程器还是必须把芯片拆来来放到编程器上刷?

网友:
这玩意 不行,十个有9个不行的,你还是换个rt809f来的稳当一些.用lpt的,现在电脑都没这个接口了...

网友A:
三年都没用过,那你买它干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年都没用过,那你买它干啥,,,,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也是三年没用过,因为它压根用不了...十有89写不了的.只写成功一个....

网友C:
在哪买地就问店老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哪买地就问店老板了

在迅维买bga机时买的,老板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年都没用过,那你买它干啥,,,,

买的时候以为以后能用的上,结果没碰到程序坏的显示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也是三年没用过,因为它压根用不了...十有89写不了的.只写成功一个....

你会用这东西啊,告诉我你是怎么给它通的电,怎么连的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会用这东西啊,告诉我你是怎么给它通的电,怎么连的线?

简单,你找个打印机用的usb线,4方的那头接入编程器上相应的位置,ltp接到电脑,在电脑BIOS中将并口设置成ECC+EPP模式,下载相应的软件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会用这东西啊,告诉我你是怎么给它通的电,怎么连的线?

说白了,就是usb供电的.相应的使用方法要注意的我上个帖子写好了.usb也是接电脑的,它会生成一个com口的.要装驱动

网友:
这东西连现在电脑要一条USB转换线的,而且要相应的驱动才能识别到这个编程器

网友:
这个是并口的,用着不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简单,你找个打印机用的usb线,4方的那头接入编程器上相应的位置,ltp接到电脑,在电脑BIOS中将并口设置成ECC ...

谢谢!
USB线就是纯供电,对不?

你上个帖子在哪? 给个链接呗,我得看一下

另外这东西怎么刷,是在线编程器么,一头VGA(接烧录输出端)一头插口的线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
USB线就是纯供电,对不?

不是的,usb不是只供电,它还会生成一个com口,要和并口一起用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