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串联分压看似简单做起来很难

楼主(2015-11-12):
内存供电只有0.45v,检测后断定ISL6545不正常。料板没找到ISL6545,百度一下说FP6321可代用,只是两个芯片FB电压不同,ISL6545芯片 FB是0.6v,FP6321芯片FB是0.8v,电阻串联分压,计算器算一下容易。可要找匹配j精密电阻很难。总算料板中找到个FP6321B。打算把FP6321B及两个分压电阻一起移植过去。替换好芯片,焊电阻时才感觉不对,拆下FP6321B的板子是DDR2,1.8v的。要修的主板是DDR3的内存1.5v的哦。装上肯定出错的。一个下午白忙了。好不容易下载到图纸,打开要密码,有了密码打开发现加密了,不能复制黏贴,要一个一个字母打上去查信号。想找FB是 0.8V的芯片,打开以前下载常用芯片手册,时下维修热门的芯片基本找不到资料。价格这么低,困难那么多,这碗饭看来是吃不下去了哦

网友:
现在是好了吧?

网友:
很多新出的芯片没资料,不好搞呀

网友:
我的那个技嘉的板子就是  没有内存供电  IO也是坏了  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内存芯片代换  直接就叫客户换板子了

网友:
电阻可以串并联,不要太死板 ,找一样的电阻

网友:
是啊,现在维修行业真的到末期了

网友:
现在维修资料少,不好修,价格还尼玛要不上去

网友:
不好弄啊,找电阻麻烦啊

网友:
不用找一样的电阻,先上几百欧的,不行上几K的,几十K的,慢慢就知道大了还是小了,最后就调整好了

网友:
不要放弃

网友:
很明显是不想干的心态了,如果说修好这个主板能拿几百块钱,电阻肯定三两下就搞定了

网友:
没看太明白,如果能弄个图片就好了

网友:
维修这行赚的是辛苦钱

网友:
实在不行先在上分压电阻中串入一个电位器,先把电位器调到阻值最小,然后通电慢慢调大直接输出所需的电压。然后测下电位器的阻值,等值代换个固定电阻!

网友:
结果怎么样?              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