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黑屏有声音

楼主(2015-11-12):
海信LED50K310X3D,开机三十分钟后开始闪屏,并出现横线,而且屏幕中间发黑,看电视剧时最底下的字幕跟着往上跳,再过五分钟左右屏幕全白闪一下,然后就黑屏,但有声音,能换台,就是看不见图像。遥控关机后再开五分钟左右又是这样。如果关掉电源等一会儿再开,能坚持半小时。黑屏的时候不是关机后那样,而是屏幕还亮着,但是是黑的。

网友:
看看升压正常不

网友:
高压板问题吧

网友:
查查看逻辑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图象芯片坏掉了

网友:
逻辑板供电是否正常,查一下故障前与故障后何处电压异常,再做分析。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坏了的

网友:
有可能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