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rior 07239-SC 无3V5V! 新手 哪里不对 ,欢迎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2015-11-12):
  来迅维2月多了    终于到了实践修版了   期待已久!

版号Warrior  07239-sc

故障无3V5V  待机!

上下管G级打值    发现3V下管  U36G级100多  偏低   其他都是500多!

图纸发现R478少件!     补上一个0欧电阻上电!   还是没电     (芯片本身条件已查过  OK)

怀疑可能上下管击穿了   因为第一次上电  下管G级悬空;处于放大状态;(半导通)

拆掉上下管;测量是短路了!  拆料版   换上好的;上电  还是不出3V5V!

示波器单次触发抓G级波形!   上电瞬间抓不到;可能是芯片坏;   找老师要一个换上   出3V  5V了!

维修的地方:  补上R478    换U39U36     换芯片51125

哪里不对   请多多指教!   附上点位图纸!

缘来,我有爱 + 5 很给力!

网友A:
看到每位兄弟们的成长我都很欣慰啊,希望你出来可以找个好工作。呵  呵

网友:
学有所成,牛

网友:
恭喜又快要毕业了

网友B:
这个波形好清晰啊用的什么示波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每位兄弟们的成长我都很欣慰啊,希望你出来可以找个好工作。呵  呵

又一位实地高手横空出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波形好清晰啊用的什么示波器啊

普源的示波器

网友B:
普源是不是比安泰信的好用,你们实地的应该了解这个,经常用,我一次都没用过
店里一个还是个模拟的,很少人用,,很小买一个,不知道买那个牌子好

网友C:
你们真好 还有老师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普源是不是比安泰信的好用,你们实地的应该了解这个,经常用,我一次都没用过
店里一个还是个模拟的,很 ...

对买个普源100M的就够用了 1500到1800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买个普源100M的就够用了 1500到1800之间

大意了。。。楼主的用的是安泰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真好 还有老师教

你也来实地学习一下        现在报名还优惠500!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到每位兄弟们的成长我都很欣慰啊,希望你出来可以找个好工作。呵  呵

在哪里  高就    师兄?

网友:
  共同进步!

网友:
呵呵     月底毕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波形好清晰啊用的什么示波器啊

安泰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源是不是比安泰信的好用,你们实地的应该了解这个,经常用,我一次都没用过
店里一个还是个模拟的,很 ...

没抢到  普源的   座位只有安泰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哪里  高就    师兄?

上海,兄弟,快过年了好好干,早日自己单干吧,哥们劝你一句你要记住:纯以低工资找人的老板都是耍流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一位实地高手横空出世,,,

嗯,的确,强将手下无弱兵,只盼早上成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