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B75A-G41跑码55掉电

楼主(2015-11-12):
转眼间离开迅维已经2个月零12天了,很怀念在实地的日子,在实地学完就找到一个离老家进的地方上班了,每天都忙忙碌碌,每天都有收货,干了这么久感觉自己的手脚还是不够麻利,拆装笔记本还不够熟练,老是中途遇见些小问题,唉,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小白在奋斗着。。。。。。
好了废话不扯了,希望自己以后的维修路上能够越来越熟练,希望和我一样的或者经历过的师兄们给加点分鼓励一下。。。。。。。下面转入正文:

主板型号:msiB75A-G41
故障现象:上电跑55掉电,循环。

看见V星主板以为是通病,结果不是,上诊断卡跑到55掉电,于是拔掉内存跑20,以为是过了内存,想着是BIOS导致,在看了下这个板上的BIOS芯片,的飞线才能刷,想想,以前见过挡54,55代码是内存,然后不管三七二十一测量下内存的几个条件,发现SPD,基准,系统管理总线都正常,看来真的得刷BIOS了。于是我把板子放回去等下刷个BIOS看看。
放下板子,看了下QQ和师兄们聊了下故障,宵哥说内存55是内存,问条件都查了吗?我说刚刚测的都正常,回头想想,内存主供电没测,(当时想都跑码了主供电肯定没问题,小白啊,第一次遇见主供电0.47还能跑码,一般都是SPD电导致挡代码掉电,高手勿喷。)
于是赶紧把板子拿下来再测测内存主供电,发现只有0.47V,汗。。。第一次量的时候以为是集显供电,自己看看集显供电也不是这个位置啊,再看看芯片确定就是内存供电),测内存供电上管D极只有0.75V,测下管D极0.47V,看来是上面的电出的问题导致,跑线跑到一个5条腿的MOS管的D极,找不到这个MOS的PDF不知道内部结构,下面上图:

发现它是一个小八角控制,没去看图纸没测芯片的条件,直接更换此场管D极的电压出来了4.7V,再去测测内存的主供电1.5V也正常了,插诊断卡跑码亮机。
附加这个场管的代换型号:

再次感谢师兄们的帮助,谢谢大家。

 会员12962272元2023-9-27 01:25

网友:
由于维修赶时间就没拍照那么详细,希望大家理解。

网友A:
不知可否知己飞个5V的过去啊

网友:
看见台式机主板兴趣全无,有图纸就喜欢

网友B:
实地的湿兄修的不错啊,这个芯片是V星专用的,用于 内存的上官供电用的,不知你说的 霄哥,是元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可否知己飞个5V的过去啊

可以,很多主板没有这一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地的湿兄修的不错啊,这个芯片是V星专用的,用于 内存的上官供电用的,不知你说的 霄哥,是元宵么?

这个不是什么专用芯片,就两MOS管集成在一起

网友:
说真最喜欢秀V星板子,这家伙图纸多啊,

网友:
这种管子很少看到坏的,你的运气不怎么好呀,不过还好,有的换...

网友:
这好像是用在MSI 的双路供电上的MOS

网友:
好久都没有修台板了,现在新机器55是档内存

网友:
好在你宵哥的 指点,否则可能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什么专用芯片,就两MOS管集成在一起

是的,里面可能是普通N加P沟道MOS管组合。

网友:
这5脚芯片在V星主板上还是比较好找的,

网友:
服了。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地的湿兄修的不错啊,这个芯片是V星专用的,用于 内存的上官供电用的,不知你说的 霄哥,是元宵么?

只是V星喜欢用这种手法,冰心你就别笑我了

网友:
作为小白很不错了呢

网友:
作为小白嗯不错了

网友:
还没有修道这样的主板

网友:
熟能生巧,慢慢练,技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