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下微短路测量不出来,怎么解决(个人小经验)G460为例子带些仁宝的点火回路

楼主(2015-11-12):
今天接手一台G460  LA-5751P  一修机器 上电是0.02 因为我的是3位的 以前这个机器修过,是0.01或者没的 不会0.02判断有微短路(原因下面会讲下,纯属个人小经验)
先上全板图,方便以后掉件维修

这样情况我遇到几次都是这个以下个人经验处理,机器还是处的 一修还是很少接的,先观察有没进水(无) 全板打值,电容 管 网卡 桥。。。。基本没有明显的地方,意料之中的,那就上电,是0.02-0.03 按开关没有反应,,这个机器修多了  仁宝的保护隔离,测量PQ27 G级 19V,那就是没有过,接下来就是PQ9 2脚 是0.2V (不正常的需要3V电压导通PQ9,使13脚导通接地,使上面的19V经过PR29和PR30分压加到PQ27 G级和PQ6 4脚,这里大概9V)

那就查PACIN ACON 这两个信号需要为高,最开始先查PR37 (如果1脚为高,2脚为低那就是PACIN正常的,就会转到ACON这路,反之如果两端都没电压3V就是PACIN这路)

我这机器情况是PR37 1脚为高,2脚为低,应该就是锁定ACON这路,ACON这路到PU10,

(待机时候应该B+ 经过PR22 PR24分压产生9V左右电压给到PU10的5脚
和6脚的RTCVREF大概3.3V左右比较,需要5脚大于6脚 PU10开漏输出高,被VL经过PR137上拉高电平,输出ACON MAINPWON 这两个信号都要高,当PACIN有电会导通PQ3,那下面的电阻PR23(205K) 和PR24(499K)并联变成145K 在和PR22 (499K)分压产生4V多,还是满足条件,这里有些啰嗦,大家看看就好)

实际测量7脚是为低的,没有电压,这里就是我要说的 小经验 把PD10吹下来,把U和内存拿下来,上电,此时可调电压就会大短路5A,这样在打值就会发现电容很多短路,此时就是找到一个电容,上电烧鸡大法伺候,马上就找到真凶,一个比较大的电容短了,

到此维修结束 用时不超过20分钟,

上面纯属自己经验,觉得好到时用下,其实最快捷就是短接PQ27也可以,这个我没试过,我现在修机就是尝试,维修不怕失败,就是怕不敢想和动手,这两天还测试了一个办法到时发出来, 感觉好的可以加分,大神路过就好,小白可以看看,

网友A:
这个是仁宝的点火回路的检测  经典设计值得学习

网友B:
基础和经验很很让我佩服,不过没有找到PD10  是PQ10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仁宝的点火回路的检测  经典设计值得学习

确实经典  我学的第一个电路就是它 饼哥讲得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础和经验很很让我佩服,不过没有找到PD10  是PQ10吗?

7脚不是链接的吗 上面图有的  PQ10无需理会的 拆不拆都是没影响

网友D:
说白了就是公共点短路......我喜欢直接凤鸣档去戳下看看响不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说白了就是公共点短路......我喜欢直接凤鸣档去戳下看看响不响

但是它没短哦  测量值大于100以上 没有响的

网友:
下次可以试试,像这种微短的还真不好下手

网友E:
仁宝的点火回路去看下,这个机器就很容易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仁宝的点火回路去看下,这个机器就很容易解决了

我分析的不是仁宝点火回路吗?三个高电平

网友E:
要是遇到那种3V 5V或者1.5V微短的,都是烧不出来的那种,都是得一个一个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它没短哦  测量值大于100以上 没有响的

小弟不才!还没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遇到那种3V 5V或者1.5V微短的,都是烧不出来的那种,都是得一个一个拆

这个同感 管软击穿又没完全穿的 今天修板载华硕U的 就是这样 U发烫 吓我以为挂了 结果慢慢拆管和电容找出来的

网友:
修的非常好

网友:
这个经验真的很好的,微短真不好搞的

网友F:
坏的电容是给什么供电的啊????

网友G:
一般公共点,我测得都是400左右吧,低了,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公共点,我测得都是400左右吧,低了,就不行

是的 我测的2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坏的电容是给什么供电的啊????

35V那边的电容

网友:
有点口误   PU10是6脚小于5脚输出高   嘿嘿   很喜欢你的帖子

网友:
我修短路在一个小时左右

网友:
接上可调,如果待机电流有点偏大,并跳动情况下一般都是B+有短路,仁宝的我遇过很多了。

网友:
这也太麻烦了吧,直接量公共点阻值,如果不对,直接烧就行了。

网友:
好像就是公共端的问题吧?大电容的一端一般接的是VIN,打阻值看不到问题吗?

网友:
短路用烧机法真的不错

网友:
取下PD10会大短?

网友:
这个就是公共点短路了,点火回路保护造成公共点无法产生
LZ是去掉了保护,直接产生公共点烧鸡

网友:
其实我不明,拿掉CPU与内存就能看出大短,不拿就看不出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确实经典  我学的第一个电路就是它 饼哥讲得非常好

最近修到一个联想f41,不能过保护隔离,各种办法都试过,不行。现在短接两个控制管让19v强行过保护隔离就可以开机,不过这样再插电池的话就不行了。mainon和acon的双二级管去掉的话也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近修到一个联想f41,不能过保护隔离,各种办法都试过,不行。现在短接两个控制管让19v强行过保护隔离就 ...

G级的两个分压电阻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础和经验很很让我佩服,不过没有找到PD10  是PQ10吗?

现在看到了  这个是为了让MAIN控制的电压都起来  然后在烧是吗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以前感觉很难,现在听了饼哥讲过后,感觉 也不是很难了,

网友:
修的不错,这就是经验,值得借鉴,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短路什么的最好修了。。

网友:
大于100还是能烧出来的

网友:
微短最麻烦了,大短还好修点

网友:
修个19V短路。。。。。。

网友:
我们那时学时也要修仁宝的

网友:
挺好的  嗯思路清晰 维修就该大胆尝试

网友:
这个经验很好的,微短真不好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