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11-13):
好久没有发帖,上次发的招聘信息。被一群所谓的有翅膀的,自觉得自己能飞别人都是爬的人气的半死。

言归正传,接同行送来DELL N5110一台。接电流表0.0358,不触发感觉有微短。。。。叫学徒拆机。

第二天早起,目测没有进水没有腐蚀等任何外伤。静态检测,所有供电电感没有短路,阻值正常。接电检测无3v5v,看一下芯片:TPS51123.。。手头没有,直接找51125代换,上电后有电流0。2几。测3v5v已出。断电,上CPU上内存,外接显示器。再上电,泥嘛一个样0。03几。还是好好找条件检测。。。

按论坛上的说法检测所有条件(本人没真正学过电路,纯属经验),全部正常,这就奇怪了。最后,摸了半天主板,就TPS51125有微热。但是芯片刚换,电流跟没换时一样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吧,上烧鸡大法。直接3v烧,。。。哇咔咔,大短路???断电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好好的呀?接着烧5V看看,结果正常。
继续烧3.3V,把电压调到1v烧。电流能上到2A多。摸到南桥时一阵温暖传递到心。。。
摘电,继续静态检测一通,没有发现短路。不管了,直接BGA,摘掉南桥后检测3v5v全部出来。换回原来的tps51123后也正常。手头没有HM67,搜了一下,可以用HM65代换。上BGA,上桥,下bga,上电,亮机完事。

本机维修没啥技术含量,也纯靠经验。只是给遇到的同行一个最直接的捷径。

网友:
这个桥的代换和芯片 不错 加分

网友A:
不懂电路图原理能当师傅遇到芯片级的咋办

网友B:
65的桥可以摘掉插电吗?不会短路吗?

网友:
楼主威武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5的桥可以摘掉插电吗?不会短路吗?

怎么可能短路呢  拆掉桥 机器 只会有待机电压  有的连待机电压都不会出来  上电更不可能了   不会短路的

网友C:
3.3V 烧鸡大电流  那么他的阻值是多少  正常吗?

网友:
短路了还能开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电路图原理能当师傅遇到芯片级的咋办

我正是芯片级电路级维修,很多常识运用得当,也能修好很多机器。不然我也不会被那么多同行认可。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65的桥可以摘掉插电吗?不会短路吗?

对,完全不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V 烧鸡大电流  那么他的阻值是多少  正常吗?

这个3.3V电感二极管档阻值三百多,所以怎么也想不到哪里会有大短路。

网友:
这块短路了当然不能开机,排除了修好了就行了

网友:
直接用25代换23 有些机器是可以代换 有些不行 楼主运气好啊 这芯片在有些板子是不能代换的

网友:
修好机器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厉害    我是 新手   不知道要学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