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平板主板上有两个ic不知道是什么ic,可不可以代换

楼主(2015-11-13):
平板主板上有两个ic不知道是什么ic,可不可以代换,1.I34A 五脚的,2.8029 6脚的还有两个地脚,请教各路大侠
平板

网友:
如果芯片表面没器件型号,那需要查图纸才知道,。

网友:
如果芯片表面没器件型号,那需要查图纸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