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路由器怎么设置]2个或多个路由器怎么设置有线连接

楼主(2015-11-13):
[两个路由器怎么设置]2个或多个路由器怎么设置有线连接

  有时候我们需要设置2个或2个以上的路由器来满足需要的时候。我们会用网线将多台路由器连接在一起用,而且只用一个网络。比如不同型号的路由器不便用无线桥接、或路由器本身没有无线桥接WDS功能时。WDS桥接的目的就是要让第二台或者第三台甚至更多桥接上的路由器能够连接上(以LAN-LAN方式)、能够实现和第一台一样的上网需求,而这才是WDS的目的。

  本文将具体讲一下[两个路由器怎么设置]2个或多个路由器怎么设置有线连接的步骤。

  工具/原料

  网络

  路由器

  ppoe拨号网络(其它类似)

  2个或多个路由器怎么设置有线连接的步骤一:主(第一台)路由器配置

  1、将用于连接外部网络的路由器当作第一台路由器,我们将此路由器作为主路由器。若路由器是新的恢复过出厂默认值,IP地址是192.168.1.1。

  2、用网线或无线连接到所在的网络,建议用有线连接;

  3、打开网页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路由器登陆地址:192.168.1.1,回车确认。在弹出的登陆框中输入用户名admin和密码admin,如图示:

  4、首先设置该路由器连接外网。点击左边的“网络参数”,再选择“WAN口设置”:

  5、在“WAN口连接类型”中选择“PPPOE”,输入正确的账号和密码,点击底部的“保存”,10称钟左右保存后再点击“连接”即可,如上图;

  6、其次,第一台路由器需要开启DHCP服务。在左边选择“DHCP服务器”,再选择“DHCP服务”:

  7、将右边的“DHCP服务器”设置成“启用”即可,如上图;

  8、最后,为方便登录路由器,有必要确认或更改路由器后台管理IP和DHCP地址池中IP相同网段。选择左边的“网络参数”,再选择“LAN口设置”:

  9、设置“IP地址”为刚才你设置的DHCP范围内的IP,如192.168.0.1,如上图。否则如果与DHCP分别的地址不同网段,则以后登陆路由器时需要将电脑的IP手动改成静态且网关设为路由器IP才能登录路由器后台。

  10、设置完成后重启路由器。如果路由器没有自动重启,可在左边选择“系统工具”下的“重启系统”:

网友:

  2个或多个路由器怎么设置有线连接的步骤二:第二台路由器配置

  1、除第一台路由器外其它路由器都需要关闭自身DHCP功能。

  2、同样的方法,用网线连接第二台路由器,并登录第二台路由器后台管理界面。如其IP为192.168.0.2。

  3、打开浏览器,输入后台管理IP“192.168.0.2”,回车:

  4、输入管理员帐号和密码后,单击“确定”即可打开后台管理界面;

  5、在左边选择“DHCP服务器”,再选择“DHCP服务”:

  6、将右边的“DHCP服务器”设置成“不启用”即可;

  7、完成后重启路由器即可。

网友:

  2个或多个路由器怎么设置有线连接的步骤三:各路由器及电脑的连接

  1、首先,第一台路由器作主路由器,需要完成以下功能:连接外网、给其它电脑分配IP。所以第一台路由器的WAN口(路由器后面蓝色或黑色的接口,有WAN文字标识)插外面拉进来的网线。同时开启DHCP服务。

  2、其次,第二台路由器用网线插到路由器后面一排插口(即LAN口,一般是黄色,标注有1234的数字)中的任意一个,而不是那个单独的、黑色的WAN口。同时需要关闭DHCP网络;

  3、再者,其它第N台路由器都参照第二台的设置和连接方法,可以接到第二的LAN或第一台的LAN口都行;

  4、最后,电脑也是插到路由器的黄色LAN口中的任意一个,并且插到任一台路由器都行,且不用作任何设置。

  5、连接示意图如下:

  这是[两个路由器怎么设置]2个或多个路由器怎么设置有线连接的所有步骤,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网友A:
能设置自动获取ip地址上网吗

网友:
帮顶   好牛逼的样子

网友:
支持一下,这个我研究了好久才知道的 ,要早看到就不用那么久了

网友:
学习了  小白十分感谢

网友:
非常实用,其实子路由就是当作交换机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设置自动获取ip地址上网吗

可以。

网友:
每个路由器的lan口地址改下 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