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解IPcamera 无线监控摄像头构造分析图解

楼主(2015-11-13):
拆解IPcamera 无线监控摄像头构造分析图解

  最近收了一个不能用的IPcamera 无线监控摄像头,闲来无事,拆解开来,看看IPcamera 无线摄像头构造,以便日后维修时用的上。下面是拆解IPcamera 无线监控摄像头构造分析图解。

IPcamera 无线监控摄像头

  IPcamera 无线监控摄像头可以上下左右转动,有天线夜视。

  IPcamera 无线监控摄像头背后接口。

  拆去外壳后,IPcamera 无线监控摄像头内部元件。

  IPcamera 无线监控摄像头主板正面图。

  IPcamera 无线监控摄像头主板的背面图。

  电源部分采用钽电容,起到滤波的作用

  读卡器部分

网友:

  背后的主芯片是安国AU6437的读卡器
  读卡器+SD卡做成U盘

  内部知道是RT5350 CPU,发热量大,故放了个散热器,管脚排列A~P,1~14。

  SDRAM内存,ESMT 16M的

  8002A 起到功放的作用,把麦克风声音放大送到音频解码器
  右下角是升压IC

网友:

  驱动马达IC  ULN2803

  STC11L04E跟加密芯片,单片机要靠加密IC来启动,来防止被抄程序。

  背面特写,USB_HUB控制芯片GL850G,它有5个USB接口,即一分4个USB。红色部分就是它的usb走线,RT5350USB出来,一根分去USB摄像头,一根分去USB读卡器

  音频解码ES8388

  下面SPI flash,华邦35Q64FVSIG  8M ,存5350的程序跟固件

  这是所有的拆解IPcamera 无线摄像头构造分析图解,同大家分享!

网友(2016-06-01):
谢谢分享,正在找普通vga摄像头的电源部分,我叔叔不小心把220v~接到开关电源的12v直流输出上了,而那上面接了4个摄像头,虽然不值钱,但是还是想学习下内部结构怎么修理。这几个摄像头的ccd板子上的电源输入口后面都有个黑色的不知道是电感还是电阻或者二极管的小黑块,下面有细细的贴片引脚上面无标记,无丝印。

网友A:
楼主这类的文章比较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类的文章比较少见

嗯  论坛鼓励多发帖

网友:
哇 这么详细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