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怎么办?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5-11-13):
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怎么办?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的解决办法

  有时候我们使用电脑,电脑开机桌面不显示,那我们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桌面怎么解决吧。

  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的原因:

  1.Windows的系统shell——explorer.exe文件损坏、丢失、被感染。

  2.设置系统shell的注册键值被修改。

  3.由于某种原因导致的explorer.exe文件无法运行。如:映像劫持、杀软隔离与拦截、程序冲突等。

  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桌面的处理步骤:

  1. 尝试进入安全模式看桌面是否可以加载桌面。进入方法:在启动计算机过程中按F8键,之后屏幕上会显示一个菜单,可在菜单中选“安全模式”。 (注意:安全模式的启动时间会相当比较长。)

  如果可以看到桌面的话,可以尝试减少非系统必须的启动项目以及查看是否存在程序冲突。典型的程序冲突例如:杀毒软件。
  (注意:清理启动项需要有较深Windows系统操作经验的高级用户操作。)

  2. 如果未能看到桌面的话,同时按下shift+alt+delete键或shift+ctrl+esc键调用任务管理器程序。在任务管理器程序中新建任务,在打开窗口中输入regedit『确定』后定位展开注册表键值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查看注册键值Shell是否存在,且数据为Explorer.exe。若与默认不同的话,将其修改为默认数据或添加该键值。

  3 .如果该键值没有问题的话,展开注册表键值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Image File Execution Options]检测是否有名称为explorer.exe的注册项。如果存在的话,将该注册项删除。

  4. 如果未能看到桌面的话,同时按下ctrl+alt+delete键或shift+ctrl+esc键调用任务管理器程序。在任务管理器程序中新建任务,在打开窗口中分别尝试输入explorer或者%systemroot%\system32\dllcache\explorer.exe『确定』后看能否加载桌面。

  5.如果未能看到桌面的话,通过任务管理器打开杀毒软件相关主程序。检查杀毒软件的病毒隔离系统与可进行杀毒相关操作的日志中是否记录explorer.exe文件被隔离。如果在病毒隔离系统中发现explorer.exe的话尝试将其还原重复步骤4中的操作。(存在病毒释放风险,不排除杀软误报。)

  6.如果加载dllcache目录下的explorer.exe文件可以看到桌面的话,将该文件通过任务管理器复制copy到windows目录下看重启后能否加载。如果重启后提示无权限或者拒绝访问的话,将系统时间向前调整一个月后重启即可解决。

  7.对于病毒修改多处位置,以上方法与步骤均未能处理的,建议一般用户尝试PE盘的方式修复。替换对应操作系统版本中Windows目录以及dllcache目录下的explorer.exe文件,以及检查步骤2和步骤4中的注册键值是否正确。

  如果还不能解决,那就一个办法了:重装系统吧。

网友:
要是我  直接重装系统 挣钱重要

网友:
这个可以有   搜藏

网友:
这种问题我都是直接找360人工服务解决的,很好用

网友:
自己碰到可以试试   对于别个直接重装系统  不然还不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