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D6670,8脚IC型号

楼主(2015-11-13):
图片中的U701,看不清楚型号,请高手帮忙告诉一下型号,能用什么芯片代替。

网友A:
8脚IC的具体型号,谁有同样的卡,帮我看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8脚IC的具体型号,谁有同样的卡,帮我看一下啊

你先看一下是N沟道还是P沟道直接找一样类型的就可以啊

网友B:
rt8120A     UP7706

网友C:
修显卡啊,好几片有点小问题的显卡都闲置了   不会修啊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8120A     UP7706

谢谢大面的大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显卡啊,好几片有点小问题的显卡都闲置了   不会修啊 哎

什么型号的卡

网友:
显卡怎么修?

网友:
牛 ,显卡也可以修,我有两张1G的显卡坏了,可惜我没用这个型号的卡,要不是可以帮你看一下。

网友:
这个显卡什么问题啊 。。。更换IC好了吗???

网友D:
应该是控制上面两个场管的,你看2脚和4脚是不是连上面两个场管地g级,1脚是升压脚,5脚是供电,7脚是开起,6脚是反馈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控制上面两个场管的,你看2脚和4脚是不是连上面两个场管地g级,1脚是升压脚,5脚是供电,7脚是开起, ...

是的2,4是接上面的两个场管,这个是什么芯片呢,型号看不清楚了,用什么可以代替

网友E:
这个IC上面没有字吗,涂点牙膏,拿到灯光下晃一晃,看反光。

网友:
在淘宝上找卖家吧   帮你找到  但你要给他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IC上面没有字吗,涂点牙膏,拿到灯光下晃一晃,看反光。

好的,谢谢,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2,4是接上面的两个场管,这个是什么芯片呢,型号看不清楚了,用什么可以代替

你先找到型号,或者在别地主板,差不多地位置找

网友:
这种,就算知道了坏哪里,也弄不到芯片,悲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