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665 板号LA-6062P

楼主(2015-11-13):
东芝A665 板号LA-6062P  电流1.4安  按道理应该显示了  电压全部正常  显卡也干过了  就是不显示  求大神帮忙  这好像是通病  哪位大神知道请告诉我

网友A:
是不是   显卡  测底的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显卡  测底的坏掉了

显卡是新的

网友:
看看LAD 怎么跑的。。

网友B:
是不是外设引起的,u口这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外设引起的,u口这类的

我用的是裸板上电

网友:
电流如果正常  或者看下U口,网卡之类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