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H61H2-AM3 不触发

楼主(2015-11-13):
   主板同行拿来不触发,拆机 ,上诊断卡有待机电压3.3V 待机条件测了都正常就不多说了!桥的晶振压差是0.3左右和0.1左右 好多人以为会是桥的问题,就这一点可以认为是桥的,但不是绝对,这个机子IO是IT8728F 触发脚位是75-72-71-76 ,75 72脚有高低高,但71脚一直为低,桥没有发出SLP S3#,从而以为会是南桥
我没有动因这这个桥还没修过有坏的,所以先放放,想起来以前修过一台联想的主板,后面的USB供电脚对地值偏低,也就是小八脚转换出来的!我来起主板打了下值,果不其然,一个300多,一个400多一点! 拿起风枪拿下,开机正常了!找了半天也不找到这东西,就从前面板USB那拆了两个补了过去,反正前面也用不到这么多最后上个图,就是这个东西.

网友:
这种板现在比较少了吧 不过楼主说的挺有用的

网友A:
有些主板usb接口损坏也会影响开机触发,楼主这里拆的应该是usb供电8脚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主板usb接口损坏也会影响开机触发,楼主这里拆的应该是usb供电8脚管理芯片。

是的就是那个小八脚芯片坏了!

网友:
这个通病早知道了

网友:
前置USB那里的也容易坏

网友B:
貌似那小八脚不要也是可以的。没什么影响?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

网友C:
不触发和USB供电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那小八脚不要也是可以的。没什么影响?

最好建议装上,防止USB接口带负载能力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触发和USB供电有关系?

是的,这里8脚芯片损坏的话,也会造成USB供电偏低。

网友:
好经验,这要是不知道·····

网友:
这是8脚 是USB 供电芯片吧

网友:
这也可以阿

网友:
还真不知道这儿也能引起不触发

网友D:
有这个板子点位图么

网友(2015-12-13):
引用 网友D:
有这个板子点位图么

没有的!这个可不好找呀!

网友:
谢谢分享。在论坛晃着晃着就成了菜鸟了。

网友:
这个小八脚直接拆掉会导致前置usb端口的不能用吧

网友E:
小八脚坏了应该是触发掉电吧,,,

网友F:
貌似那小八脚不要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八脚坏了应该是触发掉电吧,,,

反正我这个是不触发的!我遇到过两片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貌似那小八脚不要也是可以的

这个到是没试!不过不装的话那就要飞个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