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米3换sim卡座飞线

楼主(2015-11-13):
顾客拿一台米3过来,说卡托放里面了,拔出来就不读卡了。测试一下没有别的问题。就开修。以前没换过米3卡芯。没经验,自己慢慢摸索。已经做好搞坏了,给顾客换板的心理准备了。先把主板里三层外三层隔热做好。然后风枪350度开始吹。吹了几分钟,一点动静都没有。好家伙,铁打的。把温度加到400度。看你下不下来。结果还是一动不动。想想哪里出了问题。应该是小风枪,风力不够,口太小。手头上没有大炮。就拿烙铁加风枪。一个锡点一个锡点的下。强拉硬拽的整下来了。再把卡芯用烙铁加刀片给整下来。然后掉了好几个点。就变成图上那样了。还好,发现卡芯的点对应都是通的。虽然掉了几个点,但是都不是全掉了。先开机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开机。不能开机就没必要继续了。上电池,果然不能开机。这时候已经主板给他换板了。但是,还是抱这侥幸心理再试试看。把主板从头到尾细细看了一遍。发现图中那个电阻跟卡座连一起接地了。把锡断开,就可以开机了。然后就很高兴,以为换好卡芯就OK了。
换好卡芯后,先没上座子。用手把卡压住。不读卡。测了一下卡芯各触点的阻值。图中画圈的那个没阻值。把我标的地方刮开,飞线到卡芯触点后,解决。终于出现久违的信号了。修的时候太激动了,忘了拍照了。把卡座焊上去,太难看了,太难看了就不拍照丢人了。我是把卡芯周围一圈的油漆都刮了,才发现那小小的飞线点。后来我把周围一圈都涂上了厚厚的绿油。后来还发现cpu发热严重。掉电快。开机看,发现是顾客开启了性能模式。关闭后,反正掉电的速度没有充电的快。发热也没那么严重了。就假装当它没问题了吧。反正顾客已经拿走了。后来才发现。其实可以不用把座子焊下来。直接把卡芯那块的座子上的铁皮剪了,直接换卡芯就好了。搞得我这么纠结。
最后修好了才是最重要的。菜鸟选手,没有师傅教,自己摸索,不喜勿碰。

网友:
飞线的地方。

网友A:
单换卡芯就行的,搞成这样楼主不容易啊。

网友:
LZ很有耐心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换卡芯就行的,搞成这样楼主不容易啊。

是啊,之前不知道。但是技巧就是纠结中总结出来的啊。现在跟大家分享。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的。

网友:
铁皮剪掉?

网友:
  不会吧 400度才有反应   米3卡槽真不好弄

网友:
对啊,不需要把外壳全焊下来。只需要把卡芯上面部分铁片剪掉就好了。

网友:
对 温度一定要掌握好

网友B:
只装卡芯的意思吗,之前装铁皮搞了好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装卡芯的意思吗,之前装铁皮搞了好久

剪开那个铁皮就好。不需要全拆下来。免去拆焊过程,减少对卡座的伤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剪开那个铁皮就好。不需要全拆下来。免去拆焊过程,减少对卡座的伤害。

不错,楼主是实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楼主是实地的吗

帖子里已经说了,没有师傅。自己瞎搞的,不然也不用这么纠结。

网友:
我也换过一台,把铁皮吹下来的时候基本上用的是蛮力,风枪380度吹,镊子找好支点撬。没想过可以剪铁皮,受教了。

网友:
其实大家都是搞过一次就知道怎么搞啦,最简单的就是剪开,铁皮很容易剪的。高手都是直接用风枪吹,330就下了了。

网友D:
我小米3卡槽坏过。感觉小米这个设计有问题、我其他手机经常只放卡托不放卡、就只有小米被拉坏了、仔细看其他手机触点是两头焊住中间是弧形、小米只焊了一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小米3卡槽坏过。感觉小米这个设计有问题、我其他手机经常只放卡托不放卡、就只有小米被拉坏了、仔细看其 ...

在大家都用小卡的趋势下,米3用大卡也是卡托卡在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网友:
我也换过一台,把铁皮吹下来的时候基本上用的是蛮力

网友(2015-12-26):
谢谢,楼主分享我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读不了卡,卡放进去没反应,看上去全部都好了,,, 好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