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信号电压

楼主(2015-11-13):
ADJ

可调

Adjustable

比如大小和方向

控制的意思是通断了

VID

电压识别

Voltage Identification

SS

软启动

  (soft Start

两个单词的缩写)

FB

反馈

  (feedback

单词的缩写)

COMP

补偿

(Compensatory

单词的缩写)

VSEN

电压侦测

  voltage senser

ISP

电流侦测

p

正端

isn n

负端

对应

IRMP

Ramp

amplitude

PWM

ramp

amplitude

set

by

external

resistor. Ramp

amplitude

脉宽调制用的

用这个电阻调节振幅斜率

DVD

没查到

   uvlo

欠压锁定脚

低于某值就保护

IMAX

最大电流

  (

不知道对不对)对

Over

current

protection

amplitude

set.

过流保护幅度设置

PWM

脉宽调制

Pulse-Width Modulation

ISN

没查到

CAS#

:列选信号

RAS#

:行选信号

WE#

:允许信号(高电平允许读,低电平允许写)

CS#

:片选信号

SCL

:串行时钟,

SDA

:串行数据,由南桥提供

3.3V

电压

FRAME#

:帧周期信号

TRDY#

:从设备准备好

IRDY#

:主设备准备好

DEVSEL#

:设备选择信号

C/BE#(0)

C/BE#(1)

C/BE(2)

C/BE(3)

,是命令

/

字节允许信号

OVP

是过压保护,

OCP

是过流保护

INV-PWM

是高压板驱动控制信号

CLK

INPUT

CPU

             RESET

:复位

ADS

BEO#-7#

使

               AP

:地址偶校验

AP

DP0-7

              INIR

:可屏蔽中断请求

DBSY

SCYC

HIT#

NMI

INV

IERR

EC_SPICLK BIOS时钟同步信号

EC_SPICS# BIOS片选信号

FSTCHG FAST CHARGE快速充电?不确定

BATT_GRN_LED# 电池绿色信号灯

BATT_AMB_LED 电池黄SE闪烁灯

CAPS_LED 大小写信号灯

PWR_LED 电源指示灯

SYSON 主电压开启信号

VR_ON CPU核心供电开启信号

ACIN 电源电压检测信号

EC_RSMRST EC复信信号

EC_LID_OUT# 待机信号

EC_PWROK PG信号 一般发给南桥

BKOFF# 背光开启信号

WL_OFF# 无线开启信号

MEDIA_LED 音乐播放器快捷键

SATA_LED# SATA硬盘指示灯信号

IDE_LED# IDE硬盘指示信号

EC_SMB_CK[2:1] EC系统管理总线时钟

EC_SMB_CK[2:1] EC系统管理总线数据

PM_SLP_S3# S3状态信号 南桥发到EC的开关信号

PM_SLP_S5# S5状态信号 南桥发到EC的开关信号

LID_SW# 待机信号

PBTN_OUT# EC发给南桥的开机信号

FAN_SPEED1 风扇控制信号

BT_ON# 蓝牙开启信号

ON/OFF 来自开关按钮的开机信号'

NUM_LED# 小键盘数字键信号

PWR_SUSP_LED 待机指示灯信号

D/C# 适配器检测信号

Shutdown的简写 关闭 ,SHDN IN 应该就是关闭信号输入。一般情况下,SHDN 关闭需要低电平有效。

NO_ASM 是表示没有安装的意思。

B+指系统供电电压的电源,是隔离电路后的主供电

IMVP_PWRGD是指CPU供电正常。

PM_PWROK是指除CPU供电以外的其它供电正常

VR_ON是VCORE芯片的开启信号

S5--ON 和MAINON S5状态ON开启信号, MAIN主工作ON 开启信号 TP即(TEST POINT),方便测试和检修而专门设计的点

网友:
路过看看,这也太多了

网友:
木事木事,慢慢看

网友(2016-11-12):
学习了,总结得还可以,我就没那耐心呀,

网友:
种类很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