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换这个键盘 要怎么拆

楼主(2015-11-13):
第一次换华硕的这种键盘。不知道如何拆啊。一个一个拔吗。是用什么工具拔的? 又是怎么装上去的。?

网友:
连C壳一起换。

网友A:
把热塑全部挂掉,我用刀片刮了半小时,图上的小黑点就是热塑部分,慢慢来吧。
挂掉之后上键盘,最好用箭头烙铁点一下固定。

网友:
这种设计,就是一起换,如果只想换键盘,只能接楼主几位的方法了

网友:
我用烙铁一个点一个点烫 下来  换上新的再烫一把

网友:
同意楼上的,悠着点拿烙铁一个点一个点的焊,最后清理一下焊帽把新的装上在拿烙铁焊一下卡住就行了

网友B:
跟C 克好像是一体的

网友C:
我是用力拉下来就是。后来对准压上,边上胶下就是了

网友:
用烙铁把它烫出来啊!

网友:
上面说的对,要把黑色的东西一个个的刮了,  再装上去,用焊铁固定,很麻烦的

网友D:
这个换很麻烦 ,都是塑料点一个一个焊上去的

网友:
用烙铁点要快很多

网友E:
看来你也没有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热塑全部挂掉,我用刀片刮了半小时,图上的小黑点就是热塑部分,慢慢来吧。
挂掉之后上键盘,最好用箭头 ...

用刀片刮太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C 克好像是一体的

应该不是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力拉下来就是。后来对准压上,边上胶下就是了

好像有点暴力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换很麻烦 ,都是塑料点一个一个焊上去的

换一个这种键盘都要换很多时间

网友:
这种键盘拆就比较麻烦,要将底下的点胶都去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来你也没有换过

换过两次,太麻烦之后直接跟客户讲连C壳一起换。

网友:
直接拉掉就好了

网友:
奇葩的设计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过两次,太麻烦之后直接跟客户讲连C壳一起换。

一起换有点贵哦

网友:
侔钉的,一个一个用烙铁弄吧,

网友F:
这样价格也能往高一点报啊,光换一个键盘能赚多少钱,还折腾的要死。

网友:
用罗铁  慢慢的罗吧

网友:
看见键盘背面的黑色的点没,用洛铁点下,手拉着键盘,啪啪啪,掉了

网友C:
装好没什么影响 就 不管啦

网友:
直接撬  先撬铁皮子,然后撬键盘, 装键盘 然后用洛铁点胶  换过不下几十个了 很好换

网友:
我都是直接给客户说明白这个按键下陷直接扣下来装上想完美的话就在一个一个的补点

网友:
连c壳一起换,点的不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价格也能往高一点报啊,光换一个键盘能赚多少钱,还折腾的要死。

其实你可以报一起换的钱就换个键盘撒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好没什么影响 就 不管啦

呵呵,还是小心一点的好

网友:
换C壳!这玩意儿也不贵

网友:
暴力拆开  小心焊上

网友:
换新的不就好了楼主

网友:
这明显是抄袭苹果MACBOOK  AIR 键盘,一模一样的。

网友:
这个就是这样的,我这有一个是好的,就是角边有一点问题。其他的全是好的,键盘与触摸板,有兴趣吗

网友:
和我的电脑一样 是W519L吗 我自己这个电脑也没拆过

网友:
用风枪吹,快一点就行,我就是怎么弄的

网友:
连C壳一起换

网友:
收多少 大洋楼主

网友:
一般都是卡扣,不同机器卡扣方式不同,有的需要先下D壳。

网友:
这个就顺着边上慢慢拆下来,周围都是铆钉在上面。拆了之后装新的要用烙铁弄牢固。要不然按键会凹下去的。。现在的机器全都这样了,联想。三星,华硕。苹果就不错,买键盘还送小螺丝。可以装上去

网友:
直接拔,出厂时候是铆钉固定的,换的时候你要上螺丝

网友:
我手上还有一个还难换的

网友:
也能换,就是比较麻烦一点

网友:
还是一楼说的有感觉 听说那样换的 还没遇到过

网友:
把边上塑料黑点削去点再用一字起子下面慢慢撬下。装回去时再用铬铁烫下塑料,不过装得不好键盘手感就差了。现在华硕超级本都是这键盘,跟C壳在一起的,要是连C壳一起换成本就高了。

网友:
这个我换过 先把那个铁片拿掉 在用烙铁把塑料卡点边熔边掰键盘 然后换键盘后再把塑料卡点焊回去

网友:
慢慢的橇吧,这种键盘,换起来,要收贵一点,因为。这款键盘,一般的同行,他们换不了,,才来找你,,

网友:
这个要暴力拆,装的时候用烙铁把固定的地方烫下就行了

网友:
这个是acer的吧 键盘和C壳子之间采用的是 塑料卡口 拆除简单用烙铁烫开 安装的时候同理

网友:
暴力强拆 没下来的铆钉 再弄掉 用🔩 扭紧

网友:
我是用美工刀割 之後再用熱熔膠黏回去...很費時

网友:
一般更换都是一体的

网友:
刮掉三分之一的小黑点,然后提起刮掉部分用力扯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用小手钻 打掉 上的时候 用小螺丝固定 某宝有售那小螺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