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液晶程序是在哪个芯片上?

楼主(2015-11-13):
明基G900WAD的驱动板,很小的一个方形板,上面主要有三个芯片,靠近屏线接口的RTD2025L,中间的RTD2120L,还有个8脚的24LC16B

我查资料那个2025是屏驱动芯片,它应该没有程序,2120是单片机,是有程序的,但它的程序存在哪里,是存在芯片本身,还是存在八脚芯片上?

另外要刷这个板,数据线接在哪?是用VGA线连接驱动板和编程器么?

网友A:
应该是8脚的那个 16B说明是2M的程序。。。。我觉得是

网友:
在中间的那个芯片

网友:
会不会是8脚管

网友B:
这个要连VGA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连VGA刷的

你刷过?成功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8脚的那个 16B说明是2M的程序。。。。我觉得是

8脚的容量才8k或16k,没那么大

网友C:
确定么?如果在大芯片上,那么那个8脚是什么?

网友D:
图片中有个芯片上用彩笔点了下的是有程序的

网友E:
这个试一下不行就是在芯片本身的程序

网友F:
8脚的应该存储是用户数据的,程序应该是在大芯片内部

网友G:
原板要拆下来刷,通用板可以直接vga刷

网友:
有彩色点的那个ic芯片有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板要拆下来刷,通用板可以直接vga刷

你是说要把2120L从原板焊下来,再焊到通用板上刷?

网友:
引用 网友F:
8脚的应该存储是用户数据的,程序应该是在大芯片内部

谢谢,感觉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试一下不行就是在芯片本身的程序

大家基本都说在2120L里面,这应该是对的。小八脚可能类似BIOS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图片中有个芯片上用彩笔点了下的是有程序的

谢谢,听你的。实地学员错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听你的。实地学员错不了

这个板程序在主控里,就是rtl芯片里,24c是放用户设置的,如果偏色之类的直接用编程器备份后清空它可以解决.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谢谢,听你的。实地学员错不了

还有就是你这个编程器是写不了这个主控的,不要折腾了...

网友I:
你这个设备刷不了这个  什么问题现在

网友:
上个图,我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么?如果在大芯片上,那么那个8脚是什么?

那个不是MCU程序

网友:
VGA边上的八角芯片  就是程序芯片

网友:
中间的 你的编程器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设备刷不了这个  什么问题现在

原来的驱动板烧了,发热,从好机上拆一个换上,证明的确是驱动板坏了。找料板,接上后显示纯色,6种全屏纯颜色二秒钟一切换,所以想刷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还有就是你这个编程器是写不了这个主控的,不要折腾了...

对,不支持,只能放弃了。有性价比高的编程器推荐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对,不支持,只能放弃了。有性价比高的编程器推荐么

目前我知道最高性价比的是rt809f,300元,具体功能你上论坛的淘宝店看一下.超级好用.比那些几k元的还要好用.听说准备出新的809h,支持闪存读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目前我知道最高性价比的是rt809f,300元,具体功能你上论坛的淘宝店看一下.超级好用.比那些几k元的还要好用 ...

ohye,3Q!!!

网友J:
你要用显示器编程器。就用VGA线连接后接上12V变压器。那头接显示VGA口。用电脑刷。这样你就不用管那个是程序片子了。要是用编程器,如RT809这个编程器。你就得找八脚程序片子了。一般都是24.25开头的。如W25xxxxx
24LCxxxx都是程序片子。得用风枪吹下来刷。刷完在吹上去。注意八脚的第一脚在哪边。别吹下来在吹反了上去。那片子老高温了。

网友J:
这明基的为什么要刷MCU。这东西坏的太少。什么现象你要刷MCU啊。一般都是按键连电。通换按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明基的为什么要刷MCU。这东西坏的太少。什么现象你要刷MCU啊。一般都是按键连电。通换按键啊

驱动板烧了,找到一块型号相近的板,接上全屏循环显示5种纯色,怀疑程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要用显示器编程器。就用VGA线连接后接上12V变压器。那头接显示VGA口。用电脑刷。这样你就不用管那个是程 ...

我这板,程序不在8脚芯片里,在RTD2120里面

网友K:
8脚那个芯片是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K:
8脚那个芯片是带程序

那个只存放用户数据,不放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要用显示器编程器。就用VGA线连接后接上12V变压器。那头接显示VGA口。用电脑刷。这样你就不用管那个是程 ...

809支持直接vga写2120,,机器都不用拆直接写

网友:
这种驱动板 芯片集成rom

网友:
这个芯片里面,台式机的BIOS。一般也会有打点

网友:
放弃吧 你这个编程器不支持 应该

网友:
在最大的那个芯片里。

网友:
2025L用通用显示器编程器,直接连接VGA线刷程序就可以了,你说的纯色显示是屏程序不对,要找到对应的屏程序写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2120本身好像自带128K储存器,,也可以外置储存器。。

网友:
高手多多呀

南门二饼 -2 严禁灌水

网友:
RT809支持很多的显示器呢。三星的我是刷过。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