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代工IPMEL-AM 无复位缺少供电维修

楼主(2015-11-13):
外面天气不好 里面生意不好 闲着无聊再来一贴

;主板:华硕代工IPMEL-AM rev1.02
   故障:少供电导致无复位。
废话不多讲 开修: 先来张全图 目测无明显故障 打了下各个地方的对地值 无短路 好吧 手术台走起:
  插上诊断卡 触发发现复位灯常亮无复位(告诉大家有的诊断卡是复位灯亮代表有复位不亮代表无复位) (好亮啊) :
  先测量下供电 根据INTEL供电时序
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
测量结果:如下 内存供电0V (我不会想论坛各位大神那样合成照片,(太笨了)呵呵)根据时序来 内存供电既然没出来其他供电也肯定没有 , 到了这里各位大神应改都知道怎么办了吧   找到它{(她)(他)}的控制芯片, 这里它的控制芯片是RT8105. 一脚BOOT自举升压11.81V正常 五脚VCC供电11.71V正常 七叫OPS在这里作为开启信号有1.57V的高电平 根据我们迅维网的伟大的月饼领导和我们的版主海韵之恋两位大神的之前在迅维传的资料之下于是果断换掉RT8105  结果自己看把 插上内存亮机了  听到喇叭滴一声报警 心情好了很多 但是看到诊断卡突然不亮了 第一反应是自动掉电了   插上VGA 吓死我了原来不是自动掉电是CPU风扇报错 插上CPU风扇 这下你该好了吧          品牌机主板大家都懂得   OK 此板到此维修结束  小弟口才不好理论也不咋地   废话了一大堆    只是能叫新手学习学习  小弟我也还是小白呢。这板子没找到图 就不能分享了啊。 BIOS是刚刚从主板上面备份的 IPMEL-AM

网友A:
给力,是不是HP的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力,是不是HP的机器

应该是的吧  同行只拿个裸板过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的吧  同行只拿个裸板过来

BIOS你应该分享一个的,这个有时候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你应该分享一个的,这个有时候不好找

好吧  等下我来备份一个传上来

网友:
图文并茂,思路清晰,,,,很好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嘛。这个芯片有代换的吗 以前都没有芯片换

网友C:
楼主,EN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EN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

高电平呀  仔细看看帖子吗

网友:
en是低电平的话,芯片本身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D:
只要对应引脚信号定义相近不同型号芯片都是可以进行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对应引脚信号定义相近不同型号芯片都是可以进行代换的。

哦哦  谢谢指导  下次不用在为找不到芯片而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电平呀  仔细看看帖子吗

看到了,一开始你测的不就是高电平吗

网友E:
没内存供电的板子基本上都是换芯片OK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内存供电的板子基本上都是换芯片OK

不一定是芯片问题,有时候FB引脚相连电阻变质也会引起内存供电没有产生。

网友F:
那个诊断卡,右侧的金手指是接PCI-E的吗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诊断卡,右侧的金手指是接PCI-E的吗

不是啊 上面写的液晶屏插口

网友G:
供电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供电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

同感 同感

网友H:
一开始被你把两位大神误导了,现在看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开始被你把两位大神误导了,现在看明白了

俺只是一个小小白怎么有胆误导两位神仙级别的两位

网友I:
虽说没啥技术含量  但是看在你是我爱徒的份上 给你家点分吧

网友I:
爱徒  为师在考考你  要是换了芯片以后 在不出供电 你准备咋整????????

网友:
引用 网友I:
爱徒  为师在考考你  要是换了芯片以后 在不出供电 你准备咋整????????

那只能怀疑MOS管本身和后级相连元器件滤波电容出现故障,如果芯片FB和BOOT引脚外围相连元器件工作正常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I:
虽说没啥技术含量  但是看在你是我爱徒的份上 给你家点分吧

小白只能修修你们大神不搞的机子

网友J:
楼主都是秒杀,上次遇到一个RT8120因为对芯片不是很熟,导致走弯路了,最后换了3个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楼主都是秒杀,上次遇到一个RT8120因为对芯片不是很熟,导致走弯路了,最后换了3个才好。。

代换芯片只要知道本身对应引脚工作信号定义和引脚相连焊盘准确位置就行。

网友:
我也是,感觉供电好修

网友:
好,精准到位,内存供电上次有块没修好的,我也是醉了

网友:
供电问题最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代换芯片只要知道本身对应引脚工作信号定义和引脚相连焊盘准确位置就行。

脚位一样,信号脚位也一样,就是换了不行  可能是芯片是坏的吧

网友D:
是的,换芯片之前也要检查下本身对应引脚外围相连元器件损坏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换芯片之前也要检查下本身对应引脚外围相连元器件损坏情况。

哦哦 谢谢指点

网友K:
这种板黄色的见得多,绿色板还没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板黄色的见得多,绿色板还没修过

我这也是第一次修这样的板子   黄色的板子我修的大多数都是BIOS有问题

网友:
都是高手呀

网友:
还是小白 目前还正在学习了    加点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