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新人求助,单位宿舍网络电脑能上路由器不能用

楼主(2015-11-13):
我附近一单位的宿舍网络,用电脑自动获取IP就能正常上网,安路由器就不行,路由器IP也更改设置过不和主路由冲突,这是为什么,求大神指点可能
他们办公楼有ARP攻击所有电脑都安装ARP防火墙才能用,不过办公楼和宿舍楼用的不是一个网络和路由,会不会也有这种可能,顺便问一下ARP内网攻击一般怎么处理。

网友A:
你是说不用二级路由单用电脑可以是吗?

网友B:
不装路由就行  应该是路由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不用二级路由单用电脑可以是吗?

嗯呐
听他们宿舍员工说有别的宿舍在用路由器,我也没找见,反正我给安装的路由器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装路由就行  应该是路由问题

有次我带着3种品牌的路由器都是新的去试,一下午也没试出来

网友C:
换个路由器   重新该下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路由器   重新该下密码

不行,三个品牌路由器都试过。。。

网友:
都不知道楼主说啥,你的路由是否是当作交换机用呢?还是用的是账号密码的独立网络!

网友:
路由器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