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作用,如何使用示波器?

楼主(2015-11-13):
示波器的作用,如何使用示波器?

  摘要: 示波器的作用:示波器是一种能够直接显示电压(或电流)变化波形的电子仪器。

  示波器的作用: 示波器是一种能够直接显示电压(或电流)变化波形的电子仪器。它能够将人们无法看到的电信号转换成为光信号,并以波形的形式直观地显示出来,不仅便于人们直观地观察被测电信号随时间变化的全过程,还可以通过显示的波形测量电压(或电流)的有关参数,以及进行频率和相位的比较等

  示波器旋钮的功能:

  一、如图:

  (1):校准信号,用来校准基准信号的。
  (2),(3):辉度和聚焦,都是调节信号图像聚焦呈现的。
  (4):电源开关。

  二、如图:

  这一栏都是调节信号CH1的。
  (1):波形上下位移调节。
  (2):波形显示方式。
  (3):波形断续。
  (4):波形幅度调节。
  (5):直流,交流电源切换。
  (6):接地。
  (7):信号微调。
  (8):CH1信号接入。

  三、如图:

  这一栏都是调节信号CH2的。
  (1):波形上下位移调节。
  (2):波形显示反向。
  (3):波形幅度调节。
  (4):直流,交流电源切换。
  (5):接地。
  (6):信号微调。
  (7):CH2信号接入。

  四、如图:

  这一栏是调节所有信号相关变量的。
  (1):光标的移动。
  (2):光标的选择切换。
  (3):光标功能切换。
  (4):波形水平位移调节。
  (5):波形放大×10。
  (6):XY切换。
  (7):波形频率调节。
  (8):扫描与非扫描切换。
  (9):扫描微调。
  (10):接地。

  五、如图:

  这一栏是调节所有信号相关变量的。
  (1):光标开关。
  (2):波形相关释放抑制变量调节,用于后期波形不稳定时调节。
  (3):波形锁定。
  (4):电平高低。
  (5),(6),(7):波形的显示方式切换。
  (8):波形触发方式切换。
  (9):波形的触发源切换。
  (10):正负极性切换。
  (11):触发交替方式。
  (12):外置接入。

  注意事项:不同型号的示波器旋钮不同,但基本上都大同小异

  使用方法:

   ① 将电源插头连接到220V交流电源上。打开电源开关,指示灯亮,预热15mm后才能够正常使用。

  ② 调节“辉度”旋钮,使亮度适中。光点不宜太亮,也不宜长时间停留在一点上,以免影响示波管的使用寿命。

     ③ 调节“聚焦”旋钮,使光点直径不大于1mm。

  ④ 调节“X轴位移”和“Y轴位移”旋钮,将光点调到屏幕正中。

  ⑤ 当从Y轴输入信号时,应将被测信号连接在“Y轴输入”和“接地”端,再根据被测信号幅度,将“Y轴衰减”旋钮置于适当挡位。将“X轴衰减”旋钮置于“扫描”位置,将“扫描范围”旋钮置于所选择的频率挡。选择的原则是,Y轴输入信号的频率为扫描信号频率的整数倍。该倍数就是能够在屏幕上看到完整被测波形的个数。例如,输入信号为200Hz,要在屏幕上看到四个完整的波形,则扫描频率应取值为50Hz,应将“扫描范围”旋钮置于10~100Hz挡。缓慢调节“扫描微调”旋钮,直到屏幕上显示出若干个完整的波形。为使波形稳定,应将“整步选择”旋钮置于“内十”或“内一”挡,再调节“整步增幅”旋钮,同时调节“扫描微调”旋钮,直到波形稳定。

  ⑥ 如果需要观测220V工频交流电波形,则可将“试验电压”和“Y轴输入”两个端钮用导线连接起来,将“整步选择”旋钮置予“电源”挡。

  ⑦ 在使用过程中,不要频繁开关电源开关,以防止损伤示波管灯丝。

网友:
使用示波器应该知道各种正常波形图,否则无法判断是否对错。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这是模拟示波器   还有数字示波器

网友:
我有一个比较老旧的,不知道能不能修电脑用

网友:
現在都用數字示波器了,模擬的很少用了,频率不夠。

网友:
这个是模拟示波器,不过使用数字的与这个操作也差不多,,

网友:
不错

  把我们欲了解的重点发出来了

网友:
店里没这设备,不过学习了!感谢啊!

网友A(2016-07-03):
还有下文么,也讲讲数字示波器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下文么,也讲讲数字示波器哈

可以买迅维网处的 <电脑维修不是事>看一下主讲示波器使用

网友:
没这宝贝基本修不了多少东西了,这是维修员的最好帮手谁还没有的赶紧的去买一台。100M数字的基本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