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60触发即掉电,瞬间电流0.65,哪出问题了?

楼主(2015-11-13):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g360 13寸独显的笔记本。二修的,之前好像进过水,CPU核显供电部分有腐蚀痕迹,但都已经按照图纸更换了正常的零件。测各路电压对地电阻无异常,上电触发后,电流跑0.65A就掉电,测得电待机3V和5V有,内存1.5V、VTT1.05V等等都有,就是CPU核心供电和核显供电没有。核心供电PU10的38脚VR_ON没有电压,与之相连的VRON也没有电压,而VRON直接连到了EC的48脚,搞不清楚这个脚的工作条件, 现在陷入困境,实在找不到哪里出了问题,请各位高手指导下,谢谢。

网友A:
估计还有电压没出来,测测哪路没有电压

网友:
不上CPU时,电流0.2A。

网友B:
0.65A这个流你查下桥,总线供电好了,可能是保护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65A这个流你查下桥,总线供电好了,可能是保护了

CPU电压出不来,VRON为0,是哪的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估计还有电压没出来,测测哪路没有电压

CPU核心供电电压没有出来,EC输出的VRON为0,哪出问题了?

网友D:
这个机器图纸我记得的带时序吧

网友E:
ec没发出vron.刷个bios 看下。或看下除cpu外个个电感都出电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图纸我记得的带时序吧

我手里的这个没有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没发出vron.刷个bios 看下。或看下除cpu外个个电感都出电压了吗?

bios已经刷过了。

网友:
看下hwpg,再测哪里电压不正常

网友:
按时序慢慢查

网友:
林辉电脑 -5 淡定
天意wx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核心供电电压没有出来,EC输出的VRON为0,哪出问题了?

这个不是掉电吗,

网友:
那两个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VRON  没开启  就查前面的条件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输出开启VR_ON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电压出不来,VRON为0,是哪的事?

VRON 没有 追查发出这个信号的条件
EC发出 查EC收的的PG等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HWPG拉低了。

网友:
cpu供电修出来就o了

网友:
来自: 中国
hwpg为0说明有路电压不正常,一个个断开,或者人为接地

网友:
會不會是CPU壞了呢?有換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