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1155主板装cpu没cpu供电,不装cpu有供电问题

楼主(2015-11-13):
请教各位一块1155主板装cpu没cpu供电,应该说是用示波器能捉到供电已出来,电压值也是正常的,但瞬间就没有了。不装cpu能测量到稳定的0.86左右的电压。修板经验少 ,各位帮忙,应该怎样修?

网友:
过流保护了

网友:
兄弟能详细点吗?或者指点一下

网友A:
多查查CPU供电这一块,比如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B:
不是这样修的  H61系列的是靠总线控制的。CPU供电应该是出来了的,你瞬间测下电压。掉电一般很快。不好测量。如果有CPU供电,你就得查时钟 复位。

网友:
有的H61板子不插内存也掉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样修的  H61系列的是靠总线控制的。CPU供电应该是出来了的,你瞬间测下电压。掉电一般很快。不好测量 ...

用示波器捉电压已经出来,看波形电压值也正常。现在就是怀疑是不是其他方面问题而引起cpu供电不能维持。H61时序不了解,不知从哪里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查查CPU供电这一块,比如芯片工作条件

示波器捉到的波形看电压值是正常的,只是不能维持。现在就是不能确定是cpu供电这块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捉电压已经出来,看波形电压值也正常。现在就是怀疑是不是其他方面问题而引起cpu供电不能维持。H ...

那就不用修CPU供电  照你说的瞬间出来了电压 波形。肯定CPU供电正常。查复位  我图子就很好修了

网友:
应该是场馆不良导致带不起负载

网友:
应该是桥有问题,或者菜谱

网友:
应该是桥有问题,或者换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