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笔记本连接器 拆焊问题

楼主(2015-11-13):
请教笔记本连接器 拆焊问题,要如何完整拆下连接器,由上方利用风枪拆焊,温度风速要设定多少?才能不损坏连接器又可完整拆下?

网友:
用锡纸贴一下就可以啦

网友:
用有铅的锡丝先加焊一遍,再从反面加热

网友A:
放BGA机上取,完好无缺

网友:
先把引脚加锡,再用BGA取就行了。

网友:
用风枪肯定是是不行

网友:
用BGA一下就取下   嘿嘿   瞬间又装上

网友:
用料板多练习几次,吹不行就用刀片割

网友:
练习多了就行了

网友:
铜脚用焊锡丝走一遍 用高温胶带 粘好 在用锡纸粘好 风速正常就行 温度350左右 试一下吧 不确定能不能完整的摘下来

网友:
请问BGA上下温度如何设定

网友:
其实这个如果是我的话,用一铬铁就能搞掂了,关键铬铁要够

网友:
关键铬铁要够温度

网友:
直接用风枪480度风速最大都吹不下来

网友:
BGA一般取芯片的温度。

网友:
拿钳子 用力钳下来。。。。

网友:
先用焊枪 补锡 然后用风抢斜着吹

网友:
这个要看个人的感觉了   有的风枪给力点  加点锡  在吹好点

网友:
这东西也会坏啊

网友:
我都是用1500W的热风筒(不是焊台风枪),加点焊油,注意把握时间与温度。

网友:
这种用烙铁就可以了

网友:
为何要拆 不坏你拆他干嘛呀

网友:
要是坏了 怎么拆都行 随便你

网友:
这个不是难题吧 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风枪取要做好保护 注意风度和温度
一般我用烙铁取焊 从一边逐一焊开

网友:
主要是未雨绸缪,先学会免得真的用到时却不会

网友:
成功是给准备好的人,不是吗?

网友:
有铅拖一遍,用烙铁从一头开始翘,敲个三四遍就下来了

网友:
先度一层锡 直接上疯抢考下来

网友:
bga,引脚加点油,无铅的做就行

网友:
这个想不损坏,我一般都是用BGA取,用烙铁焊

网友:
我一般都是BGA

网友:
BGA最好 看锡亮了 难下来就行了

网友:
用风枪试过 吹不好就坏了

网友:
我一般直接吹下来!

网友:
不是热风抢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BGA机上取,完好无缺
在手头没有热旋风热风枪的情况下我也是用BGA拆焊的

网友:
谢谢总结还是用BGA最好